[其它应用] PRO-06B升级成PRO-06C

楼主(2024-02-23):
由于产品升级,中颖后续将不生产及销售PRO-06B,该工具支持将有PRO-06C取代,特此公告!

   PRO-06C 含PRO-06B所有功能
对比优势:
1.采用金属外壳,抗干扰性强;
2.支持LCD显示,方便查看烧录状态;
3.支持USB供电,连接PC即可烧录;
4.使用机械按键,操作体验更好;
5.Flash容量大,可支持大容量芯片的烧录;

网友A:
PRO-06C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B:
支持USB供电,连接PC即可烧录,非常方便

网友C(2025-08-30):
由于不清楚 PRO-06B 和 PRO-06C 的具体产品类型,以下为通用升级说明。首先备份重要数据,避免丢失。然后确认升级文件来源可靠,如官方网站。接着按照特定步骤操作,可能是运行升级程序、根据提示选择安装路径等,过程中保持设备电量充足,最后检查升级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