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使用HC32L110系列MCU点亮OLED显示屏

楼主(2024-02-23):
概述:
使用HC32L110系列MCU点亮OLED显示屏,需要连接MCU和OLED,并编写相应的代码来配置MCU的GPIO、SPI或I2C等接口,并驱动OLED显示。
我会在此提供一个通用的步骤和示例代码,具体的硬件连接和代码实现可能需要根据使用用的具体OLED型号和连接方式进行调整。
正文:
在这个示例中,我使用I2C接口连接OLED。
连接硬件: 将OLED显示屏连接到HC32L110系列MCU上,确保正确连接电源、地、I2C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请查阅OLED和HC32L110的手册以获取详细的连接信息。
配置I2C接口: 使用HC32L110的HAL库或底层驱动配置I2C接口,以便与OLED进行通信。

简化示例:

#include "hc32l110_gpio.h"
#include "hc32l110_i2c.h"

// 配置I2C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 初始化I2C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
    i2c_init.enFunc = Enable;
    i2c_init.u32Baudrate = 100000;  // 设置I2C速率
    I2C_Init(I2C_CH0, &i2c_init);

    // 配置GPIO为I2C功能
    GPIO_SetFunc(GPIO_PORT_0, GPIO_PIN_0, GPIO_FUNC_7_I2C);
    GPIO_SetFunc(GPIO_PORT_0, GPIO_PIN_1, GPIO_FUNC_7_I2C);
}

OLED驱动代码: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 在这里执行OLED的初始化操作
}

// 在OLED上显示文本
void OLED_DisplayText(const char *text) {
    // 在这里执行在OLED上显示文本的操作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HC32L110
    // ...

    // 配置I2C
    I2C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OLED
    OLED_Init();

    // 在OLED上显示文本
    OLED_DisplayText("Hello, OLED!");

    while (1) {
        // 在这里添加其他应用程序代码
    }
}

实际的实现需要更详细的配置和初始化步骤,取决于使用的OLED型号和HC32L110的具体型号

以上示例是大部分都可以照搬通用的,大家可以尝试使用这些通用的代码,来方便自己的程序开发。

网友A:
给个主函数有啥用啊,给实际的实现代码啊

网友B:
该写的没写,给这么多主函数有个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