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在HC32F460的中断控制器(INTC)中,中断分为两组

楼主(2024-02-23):
在HC32F460的中断控制器(INTC)中,中断分为两组:主中断(Group 0)和子中断(Group 1)。
每一组都有自己的中断优先级和全局中断控制。
全局中断允许或禁止所有中断的触发,而分组中断允许或禁止每个中断组的中断触发。
一些相关的概念和解释:
  • 全局中断控制:
    • 全局中断使能/禁止: __enable_irq() 和 __disable_irq() 函数可用于全局中断的使能和禁止。这会影响所有中断的触发。
    • CPSR 寄存器: Cortex-M4中有一个特殊的寄存器CPSR(Curren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它包含全局中断的使能状态。
  • 分组中断控制:
    • 中断分组寄存器: 每个中断组都有一个中断分组寄存器。例如,INTC->MIRQ 寄存器用于配置主中断组。
    • 分组中断优先级: 每个中断组可以配置多个中断,并可以设置它们的优先级。
  • 共享中断:
    • 共享中断源: 在某些情况下,多个中断源可能被配置为一个共享中断。
    • 共享中断优先级: 当多个中断源共享同一个中断时,必须配置合适的中断优先级,以确定哪个中断源具有更高的触发优先级。

在HC32F460的官方文档或参考手册中,有关于中断系统的详细解释,包括各个寄存器的说明以及示例代码。

网友A(2024-04-01):
全局中断控制和其他两种中断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这个其实讲解的是中断控制器的控制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局中断控制和其他两种中断的区别是什么

全局中断是MCU核心固有的总中断使能,分组和共享中断主要应用于各个外设本身的中断请求。

网友D:
都有哪些中断源可以配置为共享中断呢

网友E:
如何定义或者说区分这些中断的种类呢

网友F:
这两组中断的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G:
在中断控制器中,中断一共可以分成多少组呢

网友H(2024-07-31):
__enable_irq() 和 __disable_irq() 函数用于全局中断的使能和禁止。这些函数会影响所有中断的触发,确保系统的中断处理机制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