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则表达式 - 语法

楼主(2024-02-23):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regex>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midstr(string oldstr, string startstr, string endstr)
{
        string re = ".*?" + startstr + "(.*?)" + endstr + ".*?";
        regex pattern(re);
        smatch results;
        if (regex_match(oldstr, results, pattern))
                return results[1];
        else
                cout << "match failed: " << oldstr << endl;

}

int main()
{
        string text = "Known=4325,guid=qwer233,Element=fdger2354,";
        string data;
        data = midstr(text, "guid=", ",");
        cout << data << endl;
        system("pause");
}

楼主: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regex>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midstr(string oldstr, string startstr)
{
        string re = ".*?" + startstr + "(.*?)";
        regex pattern(re);
        smatch results;
        if (regex_match(oldstr, results, pattern))
                return results[1];
        else
                cout << "match failed: " << oldstr << endl;

}

int main()
{
        string text = "abc: 123456";
        string data;
        data = midstr(text, "abc:");
        cout << data << endl;
        int d = stoi(data.c_str());
        cout << "data:" << d << endl;
        //system("pause");
}

楼主:
一、校验数字的表达式
数字:^[0-9]*$
n位的数字:^\d{n}$
至少n位的数字:^\d{n,}$
m-n位的数字:^\d{m,n}$
零和非零开头的数字:^(0|[1-9][0-9]*)$
非零开头的最多带两位小数的数字:^([1-9][0-9]*)+(\.[0-9]{1,2})?$
带1-2位小数的正数或负数:^(\-)?\d+(\.\d{1,2})$
正数、负数、和小数:^(\-|\+)?\d+(\.\d+)?$
有两位小数的正实数:^[0-9]+(\.[0-9]{2})?$
有1~3位小数的正实数:^[0-9]+(\.[0-9]{1,3})?$
非零的正整数:^[1-9]\d*$ 或 ^([1-9][0-9]*){1,3}$ 或 ^\+?[1-9][0-9]*$
非零的负整数:^\-[1-9][]0-9"*$ 或 ^-[1-9]\d*$
非负整数:^\d+$ 或 ^[1-9]\d*|0$
非正整数:^-[1-9]\d*|0$ 或 ^((-\d+)|(0+))$
非负浮点数:^\d+(\.\d+)?$ 或 ^[1-9]\d*\.\d*|0\.\d*[1-9]\d*|0?\.0+|0$
非正浮点数:^((-\d+(\.\d+)?)|(0+(\.0+)?))$ 或 ^(-([1-9]\d*\.\d*|0\.\d*[1-9]\d*))|0?\.0+|0$
正浮点数:^[1-9]\d*\.\d*|0\.\d*[1-9]\d*$ 或 ^(([0-9]+\.[0-9]*[1-9][0-9]*)|([0-9]*[1-9][0-9]*\.[0-9]+)|([0-9]*[1-9][0-9]*))$
负浮点数:^-([1-9]\d*\.\d*|0\.\d*[1-9]\d*)$ 或 ^(-(([0-9]+\.[0-9]*[1-9][0-9]*)|([0-9]*[1-9][0-9]*\.[0-9]+)|([0-9]*[1-9][0-9]*)))$
浮点数:^(-?\d+)(\.\d+)?$ 或 ^-?([1-9]\d*\.\d*|0\.\d*[1-9]\d*|0?\.0+|0)$

楼主:
校验字符的表达式
汉字:^[\u4e00-\u9fa5]{0,}$
英文和数字:^[A-Za-z0-9]+$ 或 ^[A-Za-z0-9]{4,40}$
长度为3-20的所有字符:^.{3,20}$
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字符串:^[A-Za-z]+$
由26个大写英文字母组成的字符串:^[A-Z]+$
由26个小写英文字母组成的字符串:^[a-z]+$
由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字符串:^[A-Za-z0-9]+$
由数字、26个英文字母或者下划线组成的字符串:^\w+$ 或 ^\w{3,20}$
中文、英文、数字包括下划线:^[\u4E00-\u9FA5A-Za-z0-9_]+$
中文、英文、数字但不包括下划线等符号:^[\u4E00-\u9FA5A-Za-z0-9]+$ 或 ^[\u4E00-\u9FA5A-Za-z0-9]{2,20}$
可以输入含有^%&',;=?$\"等字符:[^%&',;=?$\x22]+
禁止输入含有~的字符:[^~]+

楼主:
三、特殊需求表达式
Email地址:^\w+([-+.]\w+)*@\w+([-.]\w+)*\.\w+([-.]\w+)*$
域名:[a-zA-Z0-9][-a-zA-Z0-9]{0,62}(\.[a-zA-Z0-9][-a-zA-Z0-9]{0,62})+\.?
InternetURL:[a-zA-z]+://[^\s]* 或 ^http://([\w-]+\.)+[\w-]+(/[\w-./?%&=]*)?$
手机号码:^(13[0-9]|14[01456879]|15[0-35-9]|16[2567]|17[0-8]|18[0-9]|19[0-35-9])\d{8}$
电话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和"XXXXXXXX):^(\(\d{3,4}-)|\d{3.4}-)?\d{7,8}$
国内电话号码(0511-4405222、021-87888822):\d{3}-\d{8}|\d{4}-\d{7}
电话号码正则表达式(支持手机号码,3-4位区号,7-8位直播号码,1-4位分机号): ((\d{11})|^((\d{7,8})|(\d{4}|\d{3})-(\d{7,8})|(\d{4}|\d{3})-(\d{7,8})-(\d{4}|\d{3}|\d{2}|\d{1})|(\d{7,8})-(\d{4}|\d{3}|\d{2}|\d{1}))$)
身份*号(15位、18位数字),最后一位是校验位,可能为数字或字符X:(^\d{15}$)|(^\d{18}$)|(^\d{17}(\d|X|x)$)
帐号是否合法(字母开头,允许5-16字节,允许字母数字下划线):^[a-zA-Z][a-zA-Z0-9_]{4,15}$
密码(以字母开头,长度在6~18之间,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a-zA-Z]\w{5,17}$
强密码(必须包含大小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不能使用特殊字符,长度在 8-10 之间):^(?=.*\d)(?=.*[a-z])(?=.*[A-Z])[a-zA-Z0-9]{8,10}$
强密码(必须包含大小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可以使用特殊字符,长度在8-10之间):^(?=.*\d)(?=.*[a-z])(?=.*[A-Z]).{8,10}$
日期格式:^\d{4}-\d{1,2}-\d{1,2}
一年的12个月(01~09和1~12):^(0?[1-9]|1[0-2])$
一个月的31天(01~09和1~31):^((0?[1-9])|((1|2)[0-9])|30|31)$
钱的输入格式:
有四种钱的表示形式我们可以接受:"10000.00" 和 "10,000.00", 和没有 "分" 的 "10000" 和 "10,000":^[1-9][0-9]*$
这表示任意一个不以0开头的数字,但是,这也意味着一个字符"0"不通过,所以我们采用下面的形式:^(0|[1-9][0-9]*)$
一个0或者一个不以0开头的数字.我们还可以允许开头有一个负号:^(0|-?[1-9][0-9]*)$
这表示一个0或者一个可能为负的开头不为0的数字.让用户以0开头好了.把负号的也去掉,因为钱总不能是负的吧。下面我们要加的是说明可能的小数部分:^[0-9]+(.[0-9]+)?$
必须说明的是,小数点后面至少应该有1位数,所以"10."是不通过的,但是 "10" 和 "10.2" 是通过的:^[0-9]+(.[0-9]{2})?$
这样我们规定小数点后面必须有两位,如果你认为太苛刻了,可以这样:^[0-9]+(.[0-9]{1,2})?$
这样就允许用户只写一位小数.下面我们该考虑数字中的逗号了,我们可以这样:^[0-9]{1,3}(,[0-9]{3})*(.[0-9]{1,2})?$
1到3个数字,后面跟着任意个 逗号+3个数字,逗号成为可选,而不是必须:^([0-9]+|[0-9]{1,3}(,[0-9]{3})*)(.[0-9]{1,2})?$
备注:这就是最终结果了,别忘了"+"可以用"*"替代如果你觉得空字符串也可以接受的话(奇怪,为什么?)最后,别忘了在用函数时去掉去掉那个反斜杠,一般的错误都在这里
xml文件:^([a-zA-Z]+-?)+[a-zA-Z0-9]+\\.[x|X][m|M][l|L]$
中文字符的正则表达式:[\u4e00-\u9fa5]
双字节字符:[^\x00-\xff] (包括汉字在内,可以用来计算字符串的长度(一个双字节字符长度计2,ASCII字符计1))
空白行的正则表达式:\n\s*\r (可以用来删除空白行)
HTML标记的正则表达式:<(\S*?)[^>]*>.*?|<.*? /> ( 首尾空白字符的正则表达式:^\s*|\s*$或(^\s*)|(\s*$) (可以用来删除行首行尾的空白字符(包括空格、制表符、换页符等等),非常有用的表达式)
腾讯QQ号:[1-9][0-9]{4,} (腾讯QQ号从10000开始)
中国邮政编码:[1-9]\d{5}(?!\d) (中国邮政编码为6位数字)
IPv4地址:((2(5[0-5]|[0-4]\d))|[0-1]?\d{1,2})(\.((2(5[0-5]|[0-4]\d))|[0-1]?\d{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