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H7系列应用领域

楼主(2024-02-23):
音频处理: STM32H7系列适用于音频处理应用,如音频滤波、均衡和效果处理。

图像处理: 在视觉和图像处理领域,FPU和DSP功能可用于加速图像滤波、边缘检测等算法。

通信系统: 在通信系统中,STM32H7可用于处理数字信号,如解调、解调制、卷积编码等。

网友A(2024-04-03):
这三个 应用方向都是对单片机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B:
做图像处理的话 芯片需要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呢

网友C:
做音频处理的话 是不是对外部的电路要求也非常严格

网友D:
可以同时进行音频处理和图像处理吗

网友E:
什么样的通讯类型会这么复杂呢

网友F:
图像处理需要专用的加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