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一充电开关MOS就发热,电感中度发热,求大神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2-23):
上电路图

网友A:
建议监测Q1的门极波形,看看幅值是否足够、边沿是否陡峭,
另外就是Q1的内阻有点大,建议两只并联或更换成内阻更小、或体型大一些的MOS管便于散热。
如5C670,FDD6635。

网友B:
搞明白充电与升压两个部分。充电电压高于设计的电池5V电压。

网友C:
自己都不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监测Q1的门极波形,看看幅值是否足够、边沿是否陡峭,
另外就是Q1的内阻有点大,建议两只并联或更换 ...

这是MOS管G极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明白充电与升压两个部分。充电电压高于设计的电池5V电压。

我现在是5V升压到25V,然后给到24V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都不计算啊…

有计算,基础不扎实,属于小白,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监测Q1的门极波形,看看幅值是否足够、边沿是否陡峭,
另外就是Q1的内阻有点大,建议两只并联或更换 ...

现在用MOS管封装是SOT23的,有换成3*3的试过,也是一样发热严重

网友D:
如果每格2us,则高电平大约8us,22uH电感,峰值电流变化2A左右,看25V的充电电流,这个峰值电流只会比2A更大。
建议改为TO-252的封装,SOT-23的话,试试加大PCB铜箔散热。
你这个NMOS,才2.2A额定电流,内阻也大,超负荷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每格2us,则高电平大约8us,22uH电感,峰值电流变化2A左右,看25V的充电电流,这个峰值电流只会比2A更 ...

谢谢你,我尝试了更换成TO-252封装的MOS管,电感的温度下降了,MOS管的温度还是一样烫的厉害

网友E:
没有细看,MOS与电感同时发热,直觉电感磁饱和了,先把电感两并两串看看温度,如果下降明显就是磁饱和了

网友F:
这种搭建的boost电路MOS、电感、二极管的发热都是比较大的,可以选择更小导通内阻的MOS来降低MOS上的损耗,MOS也要做散热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尝试了更换成TO-252封装的MOS管,电感的温度下降了,MOS管的温度还是一样烫的厉害 ...

输入功率10W的话,即使效率85%,也有1.5W的发热,分配到NMOS/L/D上,也是比较烫了。我做过24V升压LED驱动,输出85V/0.3A,临时搭的电路,NMOS很烫,正式布板,NMOS加大铜皮散热,温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功率10W的话,即使效率85%,也有1.5W的发热,分配到NMOS/L/D上,也是比较烫了。我做过24V升压LED驱动 ...

谢谢你的回答与帮助,现在已经解决了,重新布板走线,加大铜皮和开窗散热,现在温度能接受了,大概在50度左右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与解答,现在已解决问题了,重新布板,加大铜皮和开窗散热

网友G:

升压充电管理应用电路,我司这边有几款产品可以试一下。
CN3302/CN3303/CN3304/CN3305系列充电管理可用于2串、3串、4串、5串电池包充电(其中CN3305是可调型VFB=1.205V)
充电电流可达1~2A,前提条件是,USB5V电源口可提供足够的电流能力3~8A(根椐升压比不同输入电流会增加)
特点:
输入电压范围:2.7V 到 6.5V
工作电流:280微安@VIN=5V
电感电流检测
高达1MHz开关频率
准恒压充电模式补偿电池内阻和电池连接线电阻产生的电压损失
自动再充电功能
高达35W输出功率
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或者电池短路时,以较小电流充电。
输入电源的自适应功能
电池端过压保护
状态指示输出
工作温度范围:-40℃到85℃
适用于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等
8管脚SOP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