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4触摸芯片EZI2C从机拉低主控SCL不释放

楼主(2024-02-23):
主控芯片采用GPIO去模拟I2C主机,4014采用EZI2C硬件从机;主控每隔20ms去读一次从机数据,运行过程中会出现SCL被拉低不释放的问题,通过测量发现是4014拉低了SCL;请问什么情况下4014 EZI2C从机会拉低SCL不释放?

网友A:
如果4014从机在执行某个操作或等待某些条件满足(例如内部数据缓冲区未满或未空),它可能会暂时不响应主机的读请求。这可能导致主机尝试读取时,从机未能及时释放SCL。

网友B:
从机地址不匹配

网友C:
从机内部故障

网友D:
如果4014从机的供电不稳定或电压不足,可能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导致SCL线被拉低。

网友E:
软件或寄存器配置错误

楼主:
将EZI2C的中断优先级调高或者使能时钟拉伸功能,问题可以解决,目前是无法解释SCL被从机(4014)拉低的问题。

网友F:
从机出现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