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我的升压电路一充电MOS管就发热,电感中度发热,求指教

楼主(2024-02-23):
输入5V/2A,输出25V,充电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发热,三分钟后就达到80度左右,求大神帮看看哪里出了问题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图不完整啊
1 你升压25V输出给电池充电?
2 你设计输出电流多少?
3 可以确定是哪颗料发热? MOS 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完整啊
1 你升压25V输出给电池充电?
2 你设计输出电流多少?

是的,给电池充电,输出电流是400mA  发热严重的是Q1那颗MOS管,电感有点烫手,但是能忍受

网友A:
电流倒是不大,你的PCB实物 图呢?
有没有整片铜皮散热,
SOT23的mos 或许散热不够
要么你的损耗比较大
自己测下效率
可以换sot89 或者so8的MOS 试试
或者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倒是不大,你的PCB实物 图呢?
有没有整片铜皮散热,
SOT23的mos 或许散热不够

效率还好,有百分之79,PCB因为板子空间问题,做的散热并不是很足,但是有做,我测了上升沿是400ns,下降沿是500ns,有试过换3x3的MOS管,还是很热,电感还没有试过,新买的10uH还没到

楼主:
这是充电时MOS管G极的波形

网友B:
MOS管的G级电容不小,开启和关闭时候会慢一些,你看Q2的是靠三极管拉动的.看看Q1的G级驱动是否可以先去掉R9, R27看一下.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G级电容不小,开启和关闭时候会慢一些,你看Q2的是靠三极管拉动的.看看Q1的G级驱动是否可以先去掉R9,  ...

谢谢,我刚刚试了一下,MOS管还是很烫

网友C:
是不是电感问题?换个试试看。

网友D:
2A多一点电流,测一下VDS导通电压,最好也测一下电流,看看实际情况。

网友E:
是不是电感饱和了?

网友F:
G高的时间太长了,电感饱和了。

网友G:
选低内阻MOS试试

网友H:
建议增加Q1的封装,以便更好散热,同时尝试改小G极的占空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感饱和了?

电感的规格是饱和电流5.5A,应该不是

楼主:
现在的Q1的内阻是105m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增加Q1的封装,以便更好散热,同时尝试改小G极的占空比看看。

我现在的程序是G极的占空比随着电池的电压增加而变小来设置的,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G高的时间太长了,电感饱和了。

好的,我更换另外的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感问题?换个试试看。

好的,我试试

还请记得反馈一下故障原因,共同交流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效率还好,有百分之79,PCB因为板子空间问题,做的散热并不是很足,但是有做,我测了上升沿是400ns,下降 ...

79% 的效率,输出10W,说明发热有2.6W. 烫是正常的。

暂时先用现有的电感4只,串并联组合成功率大的电感替换当前电感,再测效率。先排除电感问题

网友I:
C6电容也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C6电容也会发热。

有一点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2A多一点电流,测一下VDS导通电压,最好也测一下电流,看看实际情况。

充电口是5V2A的type-c的接口,DS的电压是3.9V,输出电流是386mA

网友D:
DS的电压是3.9V,输出电流是386mA,那发热功率 = 3.9*0.386=1.5W,散热不好会非常热的。你的MOSFET没有饱和导致,饱和的话DS电压会很低的,比如使用10mR的MOSFET,0.386mA的压降只有3.86mV。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教和支持,各种办法尝试过了,还是会发热严重,这是我的PCB走线图,因为我们公司很少做开关电源的,这个项目是第二次做,所以不是很明白,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我板子的MOS管和电感发热严重是不是跟我的画图有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教和支持,各种办法尝试过了,还是会发热严重,这是我的PCB走线图,因为我们公司很少做开 ...

这是原理图

楼主:
这是最新的原理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教和支持,各种办法尝试过了,还是会发热严重,这是我的PCB走线图,因为我们公司很少做开 ...

如果换了电感后电源效率没变。那就是MOSFET 的驱动不足,mosfet 的内阻太高,开关损耗太大。
得改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并用合适的电源给驱动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换了电感后电源效率没变。那就是MOSFET 的驱动不足,mosfet 的内阻太高,开关损耗太大。
得改用专门 ...

好的,谢谢大佬,现在就是准备改用驱动芯片的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现在就是准备改用驱动芯片的方案

换了啥型号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了啥型号 MOSFET?

改成用升压IC来做,明天demo板到了试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与解答,现在已解决问题了,重新布板,加大铜皮和开窗散热

网友J:
引用 楼主:
效率还好,有百分之79,PCB因为板子空间问题,做的散热并不是很足,但是有做,我测了上升沿是400ns,下降 ...

电感要大一些。

网友J:
Q8三极管可以不要。直接接1k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与解答,现在已解决问题了,重新布板,加大铜皮和开窗散热 ...

原理图没有修改,只是重新设计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