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连接舵机到STM32的过程

楼主(2024-02-29):
连接舵机到STM32的过程涉及使用数据线(通常为橙色)、电源正极(通常为红色)、电源负极(通常为棕色)。以下是一般的步骤:
  • 电源连接:
    • 将舵机的红色电源线连接到STM32的电源引脚(一般是VCC或3.3V,具体取决于舵机和STM32的工作电压)。
    • 将舵机的棕色电源线连接到STM32的地引脚(GND)。
  • 数据线连接:
    • 将舵机的橙色数据线连接到STM32的任意数字引脚(比如GPIO引脚)。你需要在代码中指定使用的引脚。
  • 电源适配:
    • 确保STM32的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以满足舵机的要求。
  • 程序配置:
    • 在你的STM32代码中,需要指定使用的数字引脚,以及配置这个引脚为输出模式。

示例代码(使用STM32 HAL库):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定义舵机数据引脚
#define SERVO_DATA_PIN GPIO_PIN_0
#define SERVO_DATA_PORT GPIOA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舵机数据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Pin = SERVO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SERVO_DATA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 在这里编写你的控制舵机的代码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以上是一个框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修改。
确保替换SERVO_DATA_PIN和SERVO_DATA_PORT为实际使用的引脚和端口。
在主循环中,可以编写控制舵机的代码。

网友A:
在STM32CubeMX或其他配置工具中,设置相关GPIO为PWM模式,并配置适当的频率(如50Hz或更高),这是符合大部分舵机工作要求的PWM周期。

网友B:
根据舵机数据手册确定脉宽对应的舵机角度关系,例如SG90舵机在1ms对应0°,2ms对应180°。

网友C:
编写代码生成指定宽度的PWM脉冲来调整舵机角度。使用定时器中断或者DMA+TIM的方式更新PWM占空比,以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

网友D:
pwm有时候舵机转不到满角度怎么办啊

网友E:
舵机来说,好像是使用PWM来驱动的吧

网友F:
PWM驱动舵机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F:
目前我就知道PWM驱动稳定。

网友G:
使用杜邦线将舵机的VCC和GND分别连接到STM32的电源正极和负极

网友H:
需要编写控制代码来生成PWM信号以驱动舵机。

网友I:
需要将舵机的红色电源线连接到STM32的电源引脚,通常这个引脚标识为VCC或3.3V,具体取决于舵机和STM32的工作电压匹配情况。

网友J:
将舵机的信号线(通常是橙色或黄色)连接到STM32的一个GPIO引脚。这个GPIO引脚将被配置为输出PWM信号,用以控制舵机的位置

网友:
要设置定时器的时钟、预分频器、周期等参数,以达到控制舵机所需的PWM信号。

网友K:
设置GPIO引脚的占空比,并在适当的时间后恢复GPIO引脚的电平。这样,舵机将根据设定的角度转动。

网友L:
将舵机的电源正极(通常为红色)连接到稳定的直流电源,电源电压通常为4.8V至6V,确保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以驱动舵机。

网友:
在连接完舵机并编写完控制代码后,进行测试和调试以确保一切正常工作。

网友M:
动态改变选定TIM通道的PWM占空比,从而控制舵机的旋转角度。

网友G:
PWM周期应根据舵机的具体规格设置,大多数标准伺服电机期望的PWM信号频率在50Hz左右,脉宽在1ms至2ms之间变化,对应不同的角度位置。

网友N:
考虑舵机的响应时间和死区时间,确保在编写程序时考虑到这些因素以避免舵机抖动或无法正确响应命令。

网友O: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总间隔为2ms。

网友P:
使用合适的电平转换电路,如果STM32的逻辑电平与舵机信号线电平不符的话。

网友H:
常见的脉冲宽度范围是1ms到2ms,对应舵机的0到180度运动范围。

网友P:
代码应该能够设置PWM信号的占空比,从而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

网友Q:
在STM32中,需要配置连接舵机的GPIO口为PWM输出模式。这涉及到设置GPIO的模式和速度等参数。

网友R:
使用PWM功能来生成控制信号,并将其发送到舵机的PWM引脚。

网友:
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以控制舵机轴的转动角度。

网友S:
需要配置所选的PWM输出引脚以生成适当的PWM信号。

网友T:
脉冲的宽度将决定马达转动的距离。因此,在编写控制代码时,你需要确保生成的PWM信号符合这些要求。

网友U:
连接舵机到STM32的过程涉及使用数据线(通常为橙色)、电源正极(通常为红色)、电源负极(通常为棕色)。

网友B:
如果伺服电机有时不能用PWM旋转到全角度怎么办

网友V:
需要编写控制代码以生成PWM信号来驱动伺服。

网友W:
PWM驱动的伺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X:
考虑电流限制和保护措施,防止因过大电流损坏STM32或舵机。

网友Q:
STM32F103C8T6包含TIMx定时器,可以通过TIMx的某个通道输出PWM信号。例如,TIM1、TIM2、TIM3的部分通道可以用来控制舵机。

网友Y:
在STM32CubeMX或其他配置工具中,设置相关GPIO为PWM模式

网友Z:
After connecting the steering gear and writing the control code, test and debug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works prope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