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做延时

楼主(2024-02-23):
是从0开始计数 计数到counter值为止

所以在while里面要判断计数值不为us

没用到中断 所以不用开启定时器中断

void TIM_Delay_us(uint16_t us,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IM_Base_InitTypeDef TIM_Str={0};
        TIM_Str.AutoReloadPreload=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TIM_Str.Prescaler=50-1;
        TIM_Str.Period=us;
        TIM_Str.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_SetConfig(htim->Instance,&TIM_Str);

        HAL_TIM_Base_Start(htim);
        while(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us);
        HAL_TIM_Base_Stop(htim);
}

void TIM_Delay_ms(uint16_t ms,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IM_Base_InitTypeDef TIM_Str={0};
        TIM_Str.AutoReloadPreload=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TIM_Str.Prescaler=50000-1;
        TIM_Str.Period=ms;
        TIM_Str.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_SetConfig(htim->Instance,&TIM_Str);

        HAL_TIM_Base_Start(htim);
        while(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ms);
        HAL_TIM_Base_Stop(htim);
}

网友A:
你设置的预分频值分别是50和50000。这两个值是怎么选择的呢?是否考虑了系统时钟的频率以及延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