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ysTick系统定时器精准延时

楼主(2024-02-24):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SysTick->LOAD = 50000000/1000-1; // Count from 255 to 0 (256 cycles)  载入计数值 定时器从这个值开始计数
        SysTick->VAL = 0; // Clear current value as well as count flag  清空计数值到达0后的标记
        SysTick->CTRL = 5; // Enable SysTick timer with processor clock  使能26MHz的系统定时器
        while(ms--)
        {
                while ((SysTick->CTRL & 0x00010000)==0);// Wait until count flag is set  等待
        }
        SysTick->CTRL = 0; // Disable SysTick  关闭系统定时器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SysTick->LOAD = 50000000/1000/1000-1; // Count from 255 to 0 (256 cycles)  载入计数值 定时器从这个值开始计数
        SysTick->VAL = 0; // Clear current value as well as count flag  清空计数值到达0后的标记
        SysTick->CTRL = 5; // Enable SysTick timer with processor clock  使能26MHz的系统定时器
        while(us--)
        {
                while ((SysTick->CTRL & 0x00010000)==0);// Wait until count flag is set  等待
        }
        SysTick->CTRL = 0; // Disable SysTick  关闭系统定时器
}

网友A:
你使用的是STM32的SysTick定时器来进行延时。在这个代码中,通过设置SysTick->LOAD来实现定时器的预装载值,但在注释中提到“Count from 255 to 0”,这是不是一个8位的定时器?
在STM32中,SysTick是一个24位的定时器,这个注释是不是写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