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K80的RB6引脚一直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4-02-23):
把RB6设置为输出引脚,烧写程序后,不管是否拔掉烧写器,RB6引脚一直输出高电平?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怎么设置才能把RB6当成一般引脚来使用?

网友A:
RB6的IO初始化代码是什么样子的?根据规格书检查下初始化寄存器配置

网友B:
你的外围电路设计是什么样的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是我用示波器量错了引脚,实际上PB6根据程序要求输出了对应电平,引脚输出没有问题,但是测量的不是PB6的输出引脚,所以一直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