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cu如何读取电池组的ID码?

楼主(2024-02-23):
用那位大佬遇到电池组ID码MCU是如何读取的?用万用表测量B-与ID脚显示 “0”,测ID与B+显示20V,用示波器测量ID脚没有波形,在此请教下。谢谢!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5072329554483922996

TH检测极输出(用于检测和显示电池的使用状态);ID检测端接地

                   tyw  注

tyw
短视频参考一下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这样单独测可能测不到哦,建议在电池接入设备通电时,再作测试。
例如SD卡,用万用表、示波器测单独的SD卡肯定啥也没有啊,得插上读卡器才会有通信数据。

网友B:
这种电池盒设计上就是错误,不用检测。简单是硬道理。
检修过这种产品,改了充电方式,解决了。

网友C:
这个你要引个线出来示波器看下,应该不是很复杂的协议,一般都是低成本方案。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才找到类似这电池的电路图,但芯片型号看不清,ID部分电路,从芯片1脚输出高电平给NMOS栅极导通,源极接B-,漏极串个电阻输出,很简单啊,看不懂输出什么数据,明天 我上传个电路图麻烦各位帮看看。

网友D:
这种电动工具电池包, B+端一般直通电芯,是大功率电流通道,TH是热敏电阻,一般是NTC,内部一头接的B-,C1是充电端口和小功率放电端口,给工具控制器供电的,ID是电池识别用途,一般是单线通讯协议,电池包插入工具,C1给控制器供电后马上发起通讯,识别电池,成功后才能正常使用。可用示波器挂这跟线看看插入电池包时候的波形看看。

楼主:
这是电路图,问了别人,ID码是B-与ID脚之间的阻值,每个电池组的容量不一样,它的阻值就不一样,搞半天我以是很复杂那种ID码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