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25ns宽的脉冲可以触发HC32F351的外部中断吗?

楼主(2024-02-23):
在主循环扫描IO口能抓到这个脉冲的沿吗?我试了一下只翻转GPIO,只能达到一点几兆,抓不到脉冲的沿.
甚至都不能触发外部中断.不太熟悉这个MCU,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查阅HC32F351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特别是关于外部中断的部分。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测试设备来验证脉冲信号的质量和宽度。

网友A:
配置微控制器以检测外部中断,并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来检查是否可以检测到脉冲。

网友A:
如果数据手册中没有明确说明可以检测到这么短的脉冲,那么可能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如果确实无法检测到,你可能需要使用一个更长的脉冲,或者考虑使用其他方法(如定时器捕获等)来检测短脉冲。

网友B(2024-08-27):
对于较低频率的信号,这种方法可能有效,但对于高频信号(如几兆赫兹的信号),由于 CPU 的扫描速度和处理能力限制,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到每个脉冲的边沿。

网友C(2025-01-30):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其他信号是否也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是的话那就得重新尝试 了

网友D(2025-04-27):
HC32F351 支持外部中断功能,你可以通过设置外部中断引脚,直接触发中断。这种方法不依赖于主程序的循环,因此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响应外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