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写入速度较慢的问题,请看此文,能够帮助您改善速度

楼主(2024-02-23):
    • USB传输模式: 确保你的USB传输模式是高速(USB 2.0)或更高。如果是低速或全速模式,速度可能受到限制。
    • SD卡读取和写入优化:
      • 确保SD卡读取和写入操作都是经过优化的。使用多块读写而不是单块读写,可以显著提高性能。
      • 确保SD卡文件系统是合理选择的,例如FAT32通常是一个比较高效的选择。

  • U盘选择:
    • 使用高性能的U盘,尤其是针对大容量文件和高速写入优化的U盘。有些廉价的U盘可能会有较慢的写入速度。
  • 文件系统优化:
    • 确保U盘上的文件系统是经过优化的。在一些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例如FAT32)可能会提高性能。
  • U盘缓存:
    • 确保U盘有足够的缓存。一些U盘在写入大文件时可能会表现得较差,因此选择一个具有足够缓存的U盘可能有助于提高速度。
  • USB传输模式:
    • 确保USB传输模式是高速(USB 2.0)或更高。如果设备支持USB 3.0或更高版本,尽量使用更高版本的USB接口。
  • 分段写入大小:
    • 调整分段写入的大小,以找到最佳性能。有时候较小的分段大小可能导致较慢的速度。
  • USB DMA:
    • 如果可能,使用USB 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DMA可以减少CPU的干预,提高数据传输速率。
  • 并发读写:
    • 在写入U盘的同时,尝试并发进行其他操作,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系统资源。
  • 错误处理机制:
    • 实现有效的错误处理机制,确保写入操作没有错误并能够及时处理异常情况。
  • 优化文件写入流程:
    • 确保文件写入流程是经过优化的。考虑是否有不必要的额外操作或者复杂的处理步骤。
  • 系统时钟设置:
    • 检查系统时钟设置,确保它们是合理的。时钟设置可能会影响USB和U盘控制器的性能。

通过逐步检查以上方面,你可以更好地了解慢速写入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关于分段写入大小的建议,有没有一般的经验值或者方法来确定最佳的分段写入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