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实现低功耗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几方面

楼主(2024-02-24):
CC2640 是 TI 的一款蓝牙低功耗无线芯片,主要采用 Bluetooth Low Energy(BLE)技术。

实现低功耗的主要手段有几个方面:

连接间隔(Connection Interval)的调整:

BLE 允许设备在连接期间定义连接间隔,即两次连接事件之间的时间。

通过增加连接间隔,可以减少设备在活跃状态的时间,从而降低功耗。

连接间隔的调整可以在连接建立时和之后动态调整,根据设备对实时性和功耗的不同需求,选择适当的连接间隔。

广播间隔(Advertising Interval)的优化:

在 BLE 中,设备通过广播进行宣传,以便其他设备发现并建立连接。

调整广播间隔同样是一种节能的手段。

延长广播间隔可以降低设备在广播状态下的功耗,但同时可能增加连接建立的时间。

功耗优化的协议栈设计:

TI 的蓝牙低功耗协议栈经过优化,以最小化处理器唤醒时间和功耗。

协议栈会在必要时自动进入低功耗状态,并在需要时唤醒,以完成必要的通信任务。

低功耗硬件设计:

CC2640 芯片本身在硬件设计上也考虑了功耗的优化,采用了一些低功耗的设计技术,如待机模式下的功耗极低,唤醒时间短等。

蓝牙低功耗技术通过灵活的连接和广播参数配置、协议栈的优化、硬件的低功耗设计等手段,实现了在蓝牙通信中相对较低的功耗水平。

网友A:
写的很好,给你点赞,我补充一点 TI的CC2640系列芯片还支持BLE的多连接特性 这意味着一个CC2640设备可以同时与多个其他BLE设备建立连接。在多连接模式下 CC2640会根据连接的需求和优先级自动调整连接参数 以平衡功耗和性能

网友B:
你是否有过通过调整连接和广播间隔来平衡功耗和实时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