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如何在 ModusToolBox IDE 中加载 CMSIS DSP 库?

楼主(2024-02-24):
在使用 PSoC6 进行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运算时,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在 ModusToolbox IDE 中加载 CMSIS DSP(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库:

打开 ModusToolbox IDE:

启动 ModusToolbox IDE 并打开您的 PSoC6 项目。
打开设备配置:

在 ModusToolbox IDE 中,选择 "View" 菜单,然后选择 "Device Configurations"。
选择处理器:

在设备配置窗口中,选择 "Device" 选项卡。
在 "Device" 选项卡中,选择 "System",确保您选择的是正确的处理器。
启用CMSIS-DSP:

在设备配置窗口中,选择 "Features" 选项卡。
在 "Features" 选项卡中,找到 "CMSIS-DSP" 并勾选启用。
单击 "Save Config" 保存配置。
添加 CMSIS-DSP 库: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Library" 选项卡。
在 "Library" 选项卡中,找到 "CMSIS-DSP" 库。
将 CMSIS-DSP 库拖放到您的项目中,或者右键单击并选择 "Add to Project"。
使用 CMSIS-DSP 函数:

在您的源代码中,您现在可以包含 CMSIS-DSP 头文件并使用相关的 FFT 函数。例如:
  1. #include "arm_math.h"
在代码中使用 FFT 函数,例如:
  1. arm_rfft_instance_f32 S;
  2. arm_rfft_init_f32(&S, fftSize, ifftFlag, fftLenReal);
在使用 CMSIS-DSP 函数之前,请确保您的代码正确地链接了 CMSIS-DSP 库。

构建并运行项目:

构建并运行 PSoC6 项目,确保没有构建错误。

通过这些步骤,就能够在 ModusToolbox IDE 中成功加载 CMSIS-DSP 库,在 PSoC6 上进行 FFT 运算。

注意使用正确的 CMSIS-DSP 版本和适用于您的处理器的库。

网友A:
对CMSIS-DSP 版本有要求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CMSIS-DSP 版本有要求是吧

不同版本应该会有不同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