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在 ModusToolbox 中生成 HEX 文件的基本步骤

楼主(2024-02-29):
ModusToolbox 和 PSoC Creator 都是由 Cypress 提供的工具,用于 PSoC 微控制器的开发。生成 HEX 文件是将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转换为 Intel HEX 格式的常见任务。虽然 ModusToolbox 和 PSoC Creator 的工作流程有些不同,但两者在生成 HEX 文件方面的基本步骤是相似的。

以下是在 ModusToolbox 中生成 HEX 文件的基本步骤:

Build Project:
在 ModusToolbox 中打开你的 PSoC 项目,然后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 "Build" 按钮或者通过菜单中的 "Build" 选项来编译你的项目。

查找生成的 HEX 文件:
编译完成后,ModusToolbox 会在工程目录下的 build 文件夹中生成一个包含编译结果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你应该能够找到生成的 HEX 文件。

查看 HEX 文件设置:
在 ModusToolbox 项目中,打开 ".cydsn" 文件夹,然后找到 "cy_bootloadable" 组件。在这个组件的 "Configuration" 标签页下,你可以找到 HEX 文件的生成设置。

调整 HEX 文件设置:
确保在 "Advanced" 子选项卡中,"Use Custom HEX File Name" 处于关闭状态。这样,生成的 HEX 文件将采用默认的命名约定。

以下是在 PSoC Creator 中生成 HEX 文件的一般步骤:

Build Project:
在 PSoC Creator 中打开你的项目,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 "Build" 按钮或者通过菜单中的 "Build" 选项来编译你的项目。

查找生成的 HEX 文件:
编译完成后,PSoC Creator 会在工程目录下的 "Output" 文件夹中生成一个包含编译结果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你应该能够找到生成的 HEX 文件。

确保 HEX 文件的生成设置在两个工具中都是相似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工具默认生成的 HEX 文件格式都是兼容的。如果你使用的是默认设置,你可以直接使用 ModusToolbox 生成的 HEX 文件。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控制,可以查看 ModusToolbox 的生成设置,确保与 PSoC Creator 的设置一致。

网友A:
这个使用vscode也可以生成hex吗?

网友B:
编译完成后,ModusToolbox 会在工程目录下的 build 文件夹中生成一个包含编译结果的文件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vscode也可以生成hex吗?

vscode可以通过Modustoolbox的转换命令,生成对应的工程workspace, 对应的编译链的配置都会配置好,然后可以实现在vscode里通过扩展件按钮的方式,很方便的编译成Hex和Debug 工程。
具体可以参考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ModusToolbox_3.1_Visual_Studio_Code_User_Guide-UserManual-v01_00-EN.pdf?fileId=8ac78c8c88704c7a0188a18b83824e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