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MCP120T-300I/TT 异常 MCP,通讯

楼主(2024-02-24):
产品无法通讯,经过交叉验证分析确认MCP120T-300I/TT出现异常.输入电压3.3V,整个保护板的输入电流不超过3.5A,不良率:5/300=1.6%
请大神简单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局部电路图:
不良数据:

网友A:
是芯片有质量问题吗

网友B:
既然有问题要请教,就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网友C(2025-09-26):
MCP120T-300I/TT 出现 MCP 通讯异常,可能是硬件连接有误,如 I2C 总线的 SDA、SCL 线松动或短路,或者开发板未正常供电。也可能是 I2C 地址配置错误,导致无法找到对应设备。此外,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软件版本与开发板不兼容,或者开发板的 I2C 接口出现故障,都可能引发该问题。

网友D:
MCP120T-300I/TT 是锂电池保护芯片,若通讯异常,先检查接线(VDD、GND 及通讯线是否虚接),确认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2.5V-6V)。排查外部元件,如限流电阻是否合适。也可能是芯片损坏或程序配置错误,可换芯片测试,或检查 I2C 通讯速率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