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解决定时器捕获中断响应延迟导致捕获沿漏抓的问题

楼主(2024-02-24):
在使用定时器进行捕获时,经常遇到中断响应存在延迟,可能导致错过一个捕获沿的情况。

本主题将讨论如何确保中断服务程序(ISR)被及时触发和执行,以避免漏抓问题。

1. 中断优先级设置:

确保定时器捕获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得当。中断优先级高的中断会优先响应,如果有其他中断的优先级过高,可能导致定时器捕获中断响应延迟。
2. 中断触发源的配置:

检查定时器的配置,确保中断触发源的设置正确。有些定时器可能支持多种触发源,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触发方式。
3. 中断屏蔽设置:

检查其他中断是否可能在定时器捕获中断发生时被屏蔽。确保没有过多的中断被屏蔽,以防止延迟。
4. 中断嵌套设置:

一些处理器支持中断嵌套,确保在处理定时器捕获中断时不会被其他中断打断。适当地配置中断嵌套可能有助于减小中断响应延迟。
5. 定时器配置检查:

检查定时器的配置,包括捕获模式、时钟源等,确保它们与应用的要求一致。
6. 硬件和电源问题:

检查硬件电路,确保信号源和电源稳定。不稳定的电源电压可能导致系统不可预测的行为。
7. 软件滤波:

在软件层面,实现简单的滤波算法,以滤除短时的噪声或抖动,有助于减小漏抓的可能性。
8. 调试工具使用:

使用调试工具,例如逻辑分析仪,监测中断触发、定时器计数值等,以确定中断是否按预期触发。
通过仔细检查这些方面,可以更好地定位问题并进行调整,确保中断能够及时响应,避免因响应延迟而导致捕获沿的漏抓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啊,我就是碰到了偶尔会有一个沿漏抓的情况,优先级也是最高,信号源和硬件确定没有问题,现在已经不知道改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