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通过串口连接STM32和PC

楼主(2024-02-24):
要获取STM32发送到PC的数据,你可以使用一种通信接口,例如UART(串口通信),通过串口连接STM32和PC。以下是一些基本的步骤和说明:

连接STM32和PC: 使用串口线(通常是USB转串口的线缆)将STM32的串口引脚连接到PC上。

选择合适的串口工具: 在PC上选择一个串口通信工具,例如Tera Term、PuTTY、或者其他串口工具。确保选择的串口工具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与STM32设置的参数一致。

打开串口工具: 启动选择的串口工具,并打开与STM32连接的串口端口。

接收数据: 串口工具会提供一个接收数据的窗口或者终端。当STM32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时,在串口工具的接收窗口中应该能够看到相应的数据。

在STM32的代码中,确保使用正确的串口初始化设置,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以下是一个简单的STM32 HAL库的示例代码,用于初始化和发送数据:

<font color="#000000">#include "stm32f4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while (1)
  {
    // 在这里添加你的数据发送逻辑
    char data[] = "Hello, PC!";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data, sizeof(data), HAL_MAX_DELAY);
    HAL_Delay(1000); // 1秒钟发送一次数据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
}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错误处理逻辑
  while (1)
  {
  }
}
</font>
上述代码使用USART2初始化了STM32的串口通信,然后在主循环中发送数据。确保在你的应用程序中,发送的数据是符合你期望的,并且串口参数与PC端设置的一致。

网友A:
通过串口连接的这种方式还需要做相关的屏蔽吗

网友B:
为什么有时候还没有发送数据 串口那边就会接收到一个0呢

网友C:
上位机或者是单片机能否实现波特率自适应呢

网友D:
我们知道单片机配置波特率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偏差  那么pc机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E:
通过串口进行数据传输的最快速度是多少

网友F:
串口和usb口这两种方式 哪种的连接更加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