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串口接收中断只在第一次正常运行,但之后再也没有进入中断。

楼主(2024-02-24):
串口接收中断只在第一次正常运行,但之后再也没有进入中断。这可能涉及到一些串口接收中断的配置或状态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建议,希望能帮助你找到问题所在:
  • 中断标志位清除:

    • 确保在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头,你清除了中断标志位。有时候,中断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会导致中断服务程序不再触发。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 处理接收中断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
}

接收缓冲区状态:
  • 检查接收缓冲区的状态。如果接收缓冲区满了,可能导致后续的接收中断无法触发。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处理接收缓冲区满的情况。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处理接收中断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
    }
}

  • 硬件相关问题:

    • 确保硬件连接和配置没有问题,特别是与USART3相关的引脚配置和硬件连线。
  • USART3配置:

    • 检查USART3的配置是否与USART1和USART2相同。确认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配置都正确。

网友A:
检查中断配置

网友B:
检查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B:
检查串口配置,确保串口配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正确。
确保串口接收缓冲区没有被溢出。

网友C:
大概率是标志位没清除

网友D:
确保全局中断使能位已经设置。
确保没有其他中断或任务禁用了全局中断。

网友E:
串口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F:
  •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来单步执行代码,检查中断是否确实被触发。
  • 检查中断标志位是否被正确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