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FPU(浮点运算单元)默认是关闭的,启用FPU需要进行一些特定的配置

楼主(2024-02-24):
在HC32F460系列的芯片中,FPU(浮点运算单元)默认是关闭的。要启用FPU,你需要进行一些特定的配置。
以下是一般的步骤,具体的步骤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开发工具或库而有所不同:
  • 启用FPU指令集: 在编译器选项中,确保启用了FPU指令集。这通常是通过设置编译器选项中的"-mfloat-abi"和"-mfpu"参数来实现的。例如,在GCC编译器中,可以使用以下参数:

  1. -mfloat-abi=hard -mfpu=fpv4-sp-d16

  • 具体的参数可能因编译器而异,请查阅相应编译器的文档。
  • 配置FPU寄存器: 在代码中,你可能需要配置FPU寄存器。这通常包括设置FPU控制寄存器,以启用FPU的运算模式。具体的寄存器设置会因芯片而异,可以在芯片手册或数据表中找到详细信息。
  • 使用浮点数运算: 一旦FPU启用并配置好,你就可以在代码中使用浮点数运算了。请确保你的代码中使用的是浮点数类型而不是整数类型。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以CMSIS为例):

#include "hc32f4a0.h"

int main(void)
{
    // 启用FPU指令集,具体参数根据编译器而定
    __set_FPSCR(__get_FPSCR() & ~(1U << 24));  // 清除浮点数状态位

    // 配置FPU控制寄存器
    SCB->CPACR |= ((3UL << 10*2) | (3UL << 11*2));  // 设置CP10和CP11寄存器的访问权限

    // 使用浮点数运算
    float result = sqrtf(25.0f);

    while (1)
    {
        // 主循环
    }
}
通过配置CPACR寄存器设置浮点运算的权限,并使用sqrtf函数进行浮点数运算。具体的配置可能会因为使用的库或编译器而异

网友A:
如果启用浮点运算 会影响其他线程的实时性吗

网友B:
如果开启fpu运算的话 会不会显著提高芯片的功耗?

网友C:
配置完成之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生效呢

网友D:
浮点数运算的精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E:
浮点数运算都有哪些指令可以使用啊

网友F:
fpu指令集会因为厂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