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F403ACGT7_LVGL开发板上运行PCF8563日期和时间

楼主(2024-02-24):
AT32F403ACGT7_LVGL开发板上运行PCF8563日期和时间的LVGL8 DEMO程序!LVGL是一个强大的图形库,而PCF8563是一个实时时钟(RTC)芯片,结合起来可以实现很多有趣的应用。
关于使用LVGL自带的软件定时器定时刷新日期和时间,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通过定时器定期更新UI,可以确保显示的日期和时间是实时的。
  • [color=var(--tw-prose-bold)]初始化LVGL: 在程序开始时,需要初始化LVGL。这包括初始化LVGL库、屏幕等。
lv_init();
lv_disp_buf_init(&disp_buf, buf, NULL, LV_HOR_RES_MAX * 10);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disp_drv.hor_res = 480;
disp_drv.ver_res = 320;
disp_drv.flush_cb = my_disp_flush;
disp_drv.buffer = &disp_buf;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初始化PCF8563: 在使用PCF8563之前,确保正确初始化和配置它。设置好I2C通信,初始化RTC时钟。

pcf8563_init();
LVGL界面设计: 创建LVGL对象用于显示日期和时间的界面。你可能需要创建一个标签(lv_label)或者时钟(lv_label)对象。
lv_obj_t *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label_set_text(label, "Date: Time:");
lv_obj_align(label, NULL, LV_ALIGN_CENTER, 0, 0);
定时器初始化: 初始化LVGL的软件定时器,以一定的时间间隔调用刷新日期和时间的函数。
lv_task_create(update_time_task, 1000, LV_TASK_PRIO_HIGH, NULL);

定时器回调函数: 编写一个回调函数,在这个函数中更新日期和时间,并刷新LVGL对象。
static void update_time_task(lv_task_t *task) {
    // 获取当前时间
    pcf8563_get_time(¤t_time);

    // 格式化时间字符串
    sprintf(time_str, "%02d:%02d:%02d", current_time.hours, current_time.minutes, current_time.seconds);

    // 更新LVGL标签文本
    lv_label_set_text(label, time_str);
}

网友A:
#include "lvgl/lvgl.h"
#include "pcf8563.h" // 假设你有一个叫做pcf8563.h的头文件来定义PCF8563的相关函数

// 初始化LVGL
void lvgl_init(void) {
    lv_init();

    // 初始化显示缓冲区
    static lv_disp_buf_t disp_buf;
    static lv_color_t buf[LV_HOR_RES_MAX * 10]; // 定义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以适应屏幕大小

    lv_disp_buf_init(&disp_buf, buf, NULL, LV_HOR_RES_MAX * 10);

    // 初始化显示驱动
    lv_disp_drv_t disp_drv;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disp_drv.hor_res = 480;
    disp_drv.ver_res = 320;
    disp_drv.flush_cb = my_disp_flush; // 自定义的显示刷新函数
    disp_drv.buffer = &disp_buf;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

// 初始化PCF8563
void pcf8563_init(void) {
    // 假设这是一个初始化PCF8563的函数
    // 包括设置I2C通信等步骤
}

// 更新日期和时间的任务
static void update_time_task(lv_task_t *task) {
    // 获取当前时间
    pcf8563_time_t current_time;
    pcf8563_get_time(&current_time);

    // 格式化时间字符串
    char time_str[20];
    sprintf(time_str, "Date: %02d-%02d-%02d\nTime: %02d:%02d:%02d",
            current_time.year, current_time.month, current_time.day,
            current_time.hours, current_time.minutes, current_time.seconds);

    // 更新LVGL标签文本
    lv_label_set_text(label, time_str);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LVGL
    lvgl_init();

    // 初始化PCF8563
    pcf8563_init();

    // 创建一个标签对象用于显示日期和时间
    lv_obj_t *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align(label, NULL, LV_ALIGN_CENTER, 0, 0);

    // 创建定时器任务,每秒更新一次日期和时间
    lv_task_create(update_time_task, 1000, LV_TASK_PRIO_HIGH, NULL);

    while(1) {
        lv_task_handler(); // 处理LVGL任务
        // 其他的应用程序代码
    }

    return 0;
}

网友B(2024-04-11):
有没有显示效果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