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Nu-Link系列无线调试工具支持哪些协议呢

楼主(2024-02-24):
新唐的Nu-Link系列无线调试工具支持哪些协议呢

网友A:
在哪儿看到的有无线啊。

网友B:
J-Link 是一个流行的调试器,支持各种单片机。它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的界面,用于设置断点、查看寄存器和内存,以及单步执行代码。

网友B:
U-Link 是另一个流行的调试器,支持各种单片机。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 J-Link 的功能集。

网友B:
OpenOCD 是一个开源调试器,支持各种单片机。它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界面,用于设置断点、查看寄存器和内存,以及单步执行代码。

网友C:
靠谱?新唐都有无线调试工具了?

网友D:
一般来说,是WiFi的无线协议比较多吧

网友E:
你可以用SWD,一般都是SWD的烧录协议

网友F:
这种不都是魔改DAP调试器吗

网友G:
就新唐这个调试器原本支持什么,在无线方面就支持什么喽

网友H:
我觉得你得说具体点的吧,你的无线调试器是谁家的啊?

网友I:
一般就支持SWD吧,还有别的烧录协议吗?

网友J:
如果要是能支持risc-v就好了,就方便多了

网友K:
你说是无线支持哪些,还是烧录协议支持哪些?

网友L:
你买来一个试试或者是看店里介绍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