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行烧录接口只需要SWDIO和SWCLK吗?

楼主(2024-02-24):
画最小系统预留烧录接口,只要提供一个GND、VDD、SWDIO、SWCLK就行了吗?

网友A:
是的,这四根线接上就可以烧录调试的。

网友B:
如果有加密还需要reset

网友C:
还需要复位吧,可以控制芯片在该需要复位的时候复位。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烧录是没问题了。

网友E:
先找个开发板,然后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这几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