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 PN结

楼主(2024-02-24):
单向导电性的,是二极管,不是PN结 !
真正令 PN结 导不了电的,并非 过不去,而是  离不开及进不来。

楼主:
交叉对流无障碍,背道而驰不允许,这就是二极管单向导电性的关键!

网友A:
当PN结两端加载的电压较低时, PN结 确实导不了电。但是当加载的电压超过PN结的势垒电压,就能击穿原来的接触面的阻碍,使得PN结导电。这个势垒电压,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开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PN结两端加载的电压较低时, PN结 确实导不了电。但是当加载的电压超过PN结的势垒电压,就能击穿原来的接 ...

对流交换没障碍,背道而驰不允许,这才是 反偏不导电 的自身原因 !
还有就是,电源只能推动载流子,提供及建立是不能的, 所以我怀疑,当 PN结 反偏时存在的「漏电」其实只是欧姆电流。
在BJT及可控硅中,集电结为何能受控开通,就是因为,电源的电动势透过外延层「转换」成载流子,这群载流子是奔向结面的,那就不会被堵截,过境后也不会被羁留。

楼主:
任何型式的击穿,在二极管 (整流、检波、照明.....) 中绝不允许!!
但稳压管却不然,你不让它击穿就没任何意义,跟绝缘物不同,当电流有所限制时,PN 的击穿 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在 BJT 中,集电结因得益于 漂移 机制而能受控导通,但其实,拿它像稳压管那样玩击穿亦可以,我怀疑,DIAC的负阻行为 可能就是这样营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