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IC在传输过程中是否可被打断

楼主(2024-02-24):
因为IIC通信速率较慢,一直等待发送完成会影响实时性。如果在IIC通信过程中有中断到来,处理完中断,IIC是否还可以接着通信

网友A:
在IIC的传输过程中,数据传输通常是不可被打断的。

网友B:
你用硬件IIC+中断 就可以被打断了

网友C:
可以有一定的延迟。
I2C是同步传输,依据sck的边沿触发数据锁存。

网友D:
两个设备尝试同时发送数据而没有正确的时序时,可能会发生总线冲突。

网友E:
在物理层面上,单片机通常作为主机,其他器件作为从机。在实际应用中,单片机先向器件发送信息表示要读取数据,之后可能会转变传输方向,使器件发送数据到单片机。

网友F:
如果设备在传输过程中没有在预期时间内检测到应答(ACK)信号,它会假设发生了错误,并可能进行重传。

网友G:
设计中断处理程序时,需要考虑到中断响应时间和I²C传输时序之间的关系,确保在处理中断的同时不会破坏正在进行的I²C通信。

网友H:
需要注意的是,仲裁过程只会影响在同一时刻尝试访问总线的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当一个设备正在传输数据时,其他设备应该处于监听状态,等待自己的传输时机。因此,只要设备遵循I²C总线的规范,总线上的数据传输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I:
I2C总线的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因此在某些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中,中断处理可能会对数据传输产生一定影响。

网友J:
利用空闲时间进行传输,或者用DMA。

网友K:
I²C总线在传输过程中可以被其他设备打断,这是通过仲裁过程实现的

网友L:
在I²C总线上,当多个设备同时尝试获得总线控制权时,仲裁过程就会发生。仲裁是通过比较每个设备的地址和/或数据来决定的。具有较高优先级的设备将继续传输数据,而较低优先级的设备将被中断并等待下一次传输机会。

网友M:
在重传过程中,当前的传输会被中断,直到设备重新获得总线控制权并完成传输。

网友D:
在某些特定的中断系统设计中,硬件IIC可以被中断打断。例如,如果系统设计允许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处理IIC通信,那么当中断发生时,当前的IIC传输可以被中断并暂停,待ISR执行完毕后,IIC可以继续之前的传输或者开始新的传输。这种设计可以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因为它允许系统在中断发生后立即进行处理,而不是等待IIC传输完成。

网友N:
总线冲突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F:
这种中断通常是由另一个I²C设备发起的,该设备需要立即访问总线以发送或接收数据。这种情况称为“总线仲裁”或“仲裁过程”。

网友O:
尽管硬件IIC支持这种打断行为,但软件IIC实现通常不允许在传输过程中被中断,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数据同步问题。

网友:
I2C总线上的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当主机发送一个地址时,只有与该地址匹配的设备才会响应。如果主机发送的地址与所有设备的地址都不匹配,那么所有的设备都会忽略这次传输,此时也可以认为传输被打断。

网友P:
I²C总线上的数据传输是基于时序的,如果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错过I²C总线上的时钟脉冲,导致数据无法正常接收或发送。

网友Q:
在软件实现上,可以通过编程技巧使得IIC通信看似可以被打断。比如,通过优先级更高的中断服务例程暂时挂起IIC通信过程,待中断处理完成后再恢复IIC通信。

网友R:
使用带有中断功能的IIC控制器或在软件层面实现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IIC通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断情况。

网友S:
在MCU(微控制器)中,当I²C正在执行数据传输时,如果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请求到来,CPU可以响应中断并暂时挂起I²C事务的处理,执行更高优先级的任务。一旦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CPU返回到原始上下文时,I²C传输可以通过软件重新启动或者继续剩余的传输步骤。

网友:
IIC协议本身不支持中断

网友T:
I2C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协议,它依靠SCL时钟线的边沿来触发数据在SDA线上的传输。当一个设备开始传输数据时,它将占用总线直到当前传输结束,在此期间其他设备必须等待而不能进行传输。

网友U:
在I2C传输过程中,如果主设备收到中断请求,可以暂停与从设备的数据传输,处理中断事件。处理完中断事件后,主设备可以继续与从设备进行数据传输。这种情况下,I2C数据传输是被打断的。

网友V:
当主机发起起始信号后,总线就处于占领状态,此时,任何其他的操作都不能打断数据的传输,直到主机发出停止信号,总线才恢复空闲状态。然而,如果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主机想要停止传输,它可以发送一个停止信号来中断传输。

网友W:
使用空闲时间进行传输,或者使用DMA。

网友X:
如果IIC通信确实需要被打断,设计者需要考虑由于打断而引入的时序问题。这可能涉及到重新同步或者重新发起通信过程等问题。

网友Y:
如果设备在传输过程中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检测到应答信号,它将认为发生了错误,并可能重新传输。

网友Z:
虽然I2C总线在传输过程中不能被其他设备打断,但是可以通过发送停止信号或发送不匹配的地址来中断传输。

网友AA:
I2C是基于时钟的总线,可以被打断

网友AB(2024-06-04):
在重新传输过程中,电流传输被中断,直到设备恢复对总线的控制并完成传输。

网友AC:
IIC每次通信前都必须先有起始信号,所以不得行,你可以用硬件DMA赖发送数据。

网友AD:
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在传输过程中是可被打断的,具有总线冲突检测和处理机制,以应对打断情况,保障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E:
在每次通信之前,iic 必须有一个起始信号,所以你不能这样做,你可以使用硬件 dma 发送数据。

网友AF:
这个应该可以会被打断

网友AG(2024-07-04):
如果使用硬件 iic + 中断,则可能会被中断

网友AH:
如果使用硬件、 iic、 + 、中断,则可能会中断

网友AI:
可以被打断,

网友AJ:
可以被打断,中断回来还可以继续传输

网友AK:
可以被打断,也能恢复通信的

网友AL:
可以被打断的,

网友AM(2024-10-30):
不能被打断

网友AN:
在传输过程中,I2C总线可以被其它设备中断,这是通过仲裁过程实现的

网友AO:
每一次通信之前,iic,都要有一个启动信号,所以你做不到,你可以用硬件,dma,来发送数据。,

网友AP:
如果使用硬件,,iic,,,+,,中断,可能会中断,

网友AQ:
可以中断,中断后传输可以继续

网友AR(2025-01-04):
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在传输过程中是可被打断的,具有总线仲裁机制,允许其他设备在数据传输时请求占用总线。

网友AS:
如果设备在传输过程中的预期时间内没有检测到应答(ack)信号,则认为发生了错误,可能会重新传输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