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USB无法识别

楼主(2024-02-25):
请问为什么我用正点原子的rct6程序下载到at32f403arct7中led串口等程序都可以用,但是USB的程序却无法识别,用的标准库

楼主:
有大佬帮忙指点一下吗,程序就是正点原子的usb程序,但是下载了就是无法识别,别的程序下载了就是正常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下载USB程序,用USB口接电脑供电也会显示USB未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下载USB程序,用USB口接电脑供电也会显示USB未识别 ...

驱动下了吗?

网友A:
把 ST 程序下载到 AT 或者 GD,这本身就是蒙。不是科学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