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造成PCB开路的主要原因

楼主(2024-02-25):
1、覆铜板进库前就有划伤现象;
改善方法:覆铜板在进库前IQC一定要进行抽检,检查板面是否有划伤露基材现象;

楼主:
2、覆铜板在开料过程中被划伤;    改善方法:主要原因是开料机台面有硬质利器物存在,开料时覆铜板与利器物磨擦造成铜箔划伤形成露基材的现象,因此开料前必须认真清洁台面,确保台面光滑无硬质利器物存在。

楼主:
3、覆铜板在钻孔时被钻咀划伤;    改善方法:主要原因是主轴夹咀被磨损,或夹咀内有杂物没有清洁干净,抓钻咀时抓不牢,钻咀没有上到顶部,比设置的钻咀长度稍长,钻孔时抬起的高度不够,机床移动时钻咀尖划伤铜箔形成露基材的现象。

楼主:
4、覆铜板在转运过程中被划伤;    改善方法:    a、搬运时搬运人员一次性提起的板量过多、重量太大,板在搬运时不是抬起,而是顺势拖起,造成板角和板面摩擦而划伤板面;    b、放下板时因没有放整齐,为了重新整理好而用力去推板,造成板与板之间摩擦而划伤板面。

楼主:
5、沉铜后堆放板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表面铜箔被碰伤;    改善方法:沉铜后、全板电镀后储存板时,由于板叠在一起,有一定数量时,重量不小,再放下时,板角向下且加上有一个重力加速度,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撞击在板面上,造成板面划伤露基材。

楼主:
6、生产板在过水平机时表面铜箔被划伤。    改善方法:    a、磨板机的挡板有时会接触到板表面,挡板边缘一般不平整且有利器物凸起,过板时板面被划伤;    b、不锈钢传动轴,因损伤成尖状物体,过板时划伤铜面而露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