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MODBUS的通信案例

楼主(2024-02-25):
有没有modbus rtu的通信案例,从机的。

网友A:
移植一下Freemodbus就可以了

网友B:
MODBUS在网上很容易找到相关案例的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具体的设备和需求,通信过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Modbus RTU的通信原理是相似的:主机发送请求,从机响应请求并发送数据,主机处理响应数据。

网友D:
我们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它是一个Modbus RTU从机设备。主机(例如PLC或HMI)需要定期读取这个传感器的温度值。

硬件:

温度传感器:具有Modbus RTU接口,可以通过RS-485或RS-232与主机通信。
主机:具有Modbus RTU接口,可以是PLC、HMI或其他具有Modbus RTU通信能力的设备。
通信过程:

主机发送请求:主机首先发送一个Modbus RTU请求帧到从机。这个请求帧包括设备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和要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例如,主机可能发送一个请求,要求从机的地址01读取保持寄存器地址0000开始的两个字的温度值。
从机响应请求:从机接收到请求后,会解析请求帧,并根据请求的内容执行相应的操作。在这个例子中,从机会读取保持寄存器地址0000开始的两个字的温度值。
从机发送响应:从机将读取到的温度值打包成一个Modbus RTU响应帧,并发送给主机。这个响应帧包括设备地址、功能码、字节计数和数据。在这个例子中,响应帧将包含从机的地址01、功能码03(表示读取多个保持寄存器)、两个字的温度值以及一个校验和。
主机处理响应:主机接收到响应帧后,会验证响应帧的有效性(例如,通过检查校验和)。如果响应帧有效,主机将解析响应帧中的数据(在这个例子中是温度值),并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显示在HMI上或用于控制其他设备)。

网友E(2024-08-27):
CRC是MODBUS协议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用于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F(2025-01-30):
可以找差不多的别的移植过来

网友G(2025-04-27):
每个MODBUS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0-247)。在通信时,通过设备地址来确定是哪个设备在响应。

网友A:
Agile modbus移植一下就行,主从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