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时钟故障检测器和时钟频率范围检测功能

楼主(2024-02-25):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the usage of clock fail detector and
*           clock frequency range detector function.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  Clock Fail Detector IRQ Handler                                                                        */
/*---------------------------------------------------------------------------------------------------------*/
void CKFAIL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Reg;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u32Reg = CLK->CLKDSTS;

    if(u32Reg & CLK_CLKDSTS_HXTFIF_Msk)
    {
        /* HCLK is switched to HIRC automatically if HXT clock fail interrupt is happened */
        printf("HXT Clock is stopped! HCLK is switched to HIRC.\n");

        /* Disable HXT clock fail interrupt */
        CLK->CLKDCTL &= ~(CLK_CLKDCTL_HXTFDEN_Msk | CLK_CLKDCTL_HXTFIEN_Msk);

        /* Write 1 to clear HXT Clock fail interrupt flag */
        CLK->CLKDSTS = CLK_CLKDSTS_HXTFIF_Msk;
    }

    if(u32Reg & CLK_CLKDSTS_LXTFIF_Msk)
    {
        /* LXT clock fail interrupt is happened */
        printf("LXT Clock is stopped!\n");

        /* Disable HXT clock fail interrupt */
        CLK->CLKDCTL &= ~(CLK_CLKDCTL_LXTFIEN_Msk | CLK_CLKDCTL_LXTFDEN_Msk);

        /* Write 1 to clear LXT Clock fail interrupt flag */
        CLK->CLKDSTS = CLK_CLKDSTS_LXTFIF_Msk;
    }

    if(u32Reg & CLK_CLKDSTS_HXTFQIF_Msk)
    {
        /* HCLK should be switched to HIRC if HXT clock frequency monitor interrupt is happened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printf("HXT Frequency is abnormal! HCLK is switched to HIRC.\n");

        /* Disable HXT clock frequency monitor interrupt */
        CLK->CLKDCTL &= ~(CLK_CLKDCTL_HXTFQDEN_Msk | CLK_CLKDCTL_HXTFQIEN_Msk);

        /* Write 1 to clear HXT Clock frequency monitor interrupt */
        CLK->CLKDSTS = CLK_CLKDSTS_HXTFQIF_Msk;
    }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F, BIT2|BIT3, GPIO_MODE_INPUT);

    /* Set X32_OUT(PF.4) and X32_IN(PF.5) to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F, BIT4|BIT5, GPIO_MODE_INPUT);

    /* Enable HXT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Enable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Enable LXT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XTEN_Msk);

    /* Waiting for L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LXT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XT,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LKO(PB.14)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4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SYS_GPB_MFPH_PB14MFP_CLKO);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32_OUT(PF.4) and X32_IN(PF.5)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4MFP_Msk | SYS_GPF_MFPL_PF5MFP_Msk)) |
                    (SYS_GPF_MFPL_PF4MFP_X32_OUT | SYS_GPF_MFPL_PF5MFP_X32_IN);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Init UART0                                                           */
/*----------------------------------------------------------------------*/
void UART0_Init(void)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Clock Detecto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 1. HXT clock fail interrupt will happen if HXT is stopped.  |\n");
    printf("|    HCLK clock source will be switched from HXT to HIRC.     |\n");
    printf("| 2. LXT clock fail interrupt will happen if LXT is stopped.  |\n");
    printf("+-------------------------------------------------------------+\n");
    printf("\nStop HXT or LXT to test.\n\n");

    /* Enable clock output, select CLKO clock source as HCLK and set clock output frequency is HCLK/4.
       HCLK clock source will be switched to HIRC if HXT stop and HCLK clock source is from HXT.
       You can check if HCLK clock source is switched to HIRC by clock output pin output frequency.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Output selected clock to CKO, CKO Clock = HCLK / 2^(1 + 1) */
    CLK_EnableCKO(CLK_CLKSEL1_CLKOSEL_HCLK, 1, 0);

    /* Set the HXT clock frequency monitor upper and lower boundary value.
       The upper boundary value should be more than 1024*(HXT/HIRC).
       The low boundary value should be less than 1024*(HXT/HIRC).
    */
    /* For HXT=32MHz, HIRC=48MHz, 1024*(HXT/HIRC) = 682.6 */
    CLK->CDUPB  = 687;
    CLK->CDLOWB = 677;

    /* Set clock fail detector function enabled and interrupt enabled */
    CLK->CLKDCTL = CLK_CLKDCTL_HXTFDEN_Msk |
                   CLK_CLKDCTL_HXTFIEN_Msk |
                   CLK_CLKDCTL_LXTFDEN_Msk |
                   CLK_CLKDCTL_LXTFIEN_Msk |
                   CLK_CLKDCTL_HXTFQDEN_Msk |
                   CLK_CLKDCTL_HXTFQIEN_Msk;

    /* Enable clock fail detector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CKFAIL_IRQn);

    /* Wait for clock fail detector interrupt happened */
    while(1);
}

楼主:
这段代码是一个演示时钟故障检测器和时钟频率范围检测功能的示例代码。下面是对代码的分析和总结:

main.c文件包含了整个程序的主要代码。
CKFAIL_IRQHandler函数是时钟故障检测器中断的处理函数。当检测到时钟故障时,根据故障类型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比如切换时钟源等。
SYS_Init函数用于系统的初始化,包括解锁保护寄存器、配置时钟源(HXT、HIRC、LXT)、设置时钟源和UART模块等。
UART0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UART0模块,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main函数是程序的入口,进行系统初始化、UART0初始化,并打印一些提示信息。然后启用时钟输出和时钟故障检测器,并进入无限循环等待时钟故障检测中断的发生。
总的来说,这段代码展示了如何使用NUC131系列芯片的时钟故障检测器和时钟频率范围检测功能,以及如何进行相关的初始化和配置。

网友A:
这个功能一般是用不到的吧。

网友B:
当检测到时钟故障时,根据故障类型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网友C:
切换时钟源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