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MODBUS最快支持多高的通信频率

楼主(2024-02-25):
Modbus RTU通信最大波特率可以达到多少?
可以到1M/bit吗?

网友A:
modbus rtu 物理接口是rs485,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10Mbps。但实际通讯速率要看现场的接线和环境了, 1M/bit 现场环境良好,通讯距离较短 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根据环境和通信距离来定,一般都不是很高

网友B:
看单片机和线缆长度

网友C(2024-04-04):
MODBUS最快支持多高的通信频率

网友D:
用于以太网的Modbus变体,使用TCP/IP协议,通信频率不受Modbus协议本身的限制,而是取决于以太网的标准和网络硬件的 capabilities。在以太网中,数据可以以兆bps(Mbps)的速度传输,因此Modbus TCP/IP可以实现非常高的通信频率,通常至少为10Mbps,实际应用中可达100Mbps或更高。

网友E:
以太网通信(Modbus TCP),通信速率可以高达100Mbps或1000Mbps

网友F:
Modbus协议本身的设计并不限制通信速度,而是依赖于所使用的物理介质和通信设备。

网友G:
不同的物理层技术有不同的最大通信速率。

网友H:
Modbus是一种应用层的消息传递协议,它定义了消息的结构以及设备之间通信的方式,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通信速度。实际上,Modbus可以运行在多种电气接口上,如RS-232、RS-485等,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介质进行传输,包括双绞线、光纤和无线等。每种介质和接口都有自己的物理特性和速度限制。

网友I:
在MODBUS的实际应用中,通信速率往往低于理论上限。

网友J:
MODBUS是一种基于串行通信的工业控制协议,其通信速度受到物理层和协议规定的限制。在物理层方面,MODBUS RTU(远程终端单元)通常使用RS-485接口,其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10Mbps。然而,由于MODBUS协议本身的特性以及实际应用中的距离、设备数量等因素,实际的通信速度可能会低于理论上的最大值。

网友:
对于串行通信(如RS-232, RS-485),常见的波特率(baud rate)范围从300到115200波特不等,甚至更高。但是,实际通信频率还会受到传输距离、电缆质量、噪声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K:
理论上可以支持更高的波特率,如500Kbps、1Mbps甚至更高,但实际应用中通常不超过1Mbps,以保持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MODBUS通信频率(即波特率)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设置,常见的波特率设置包括9600bps、19200bps、38400bps、57600bps和115200bps等

网友M:
MODBUS RTU有可能实现高达1Mbps的通信速率。

网友N:
通信速率和通信协议没有关系

网友O:
MODBUS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通信协议,其RTU(Remote Terminal Unit)版本在物理层上通过RS485接口进行数据传输,理论上能够达到的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10Mbps。这意味着在理想条件下,MODBUS RTU的理论通信频率上限接近于每秒百万比特

网友P:
MODBUS协议本身有固定的帧结构和时间开销,包括帧的传输时间、处理时间、等待时间等。

网友Q:
通信频率还受到两端设备的处理能力和响应时间的限制。例如,一个设备可能无法足够快地处理高于某个频率的数据请求。

网友R:
Modbus RTU:这是一种在串行通信(如RS-232、RS-485)中使用的Modbus变体。RTU模式的通信频率通常在9600至115200波特之间,尽管更高的波特率(如921600)也是可行的,具体取决于硬件和系统的限制。

网友S:
MODBUS RTU的通信速率并非越高越好,因为过高的通信频率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电磁干扰风险,影响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T:
当Modbus运行在传统的串行通信接口RS-485上时,通信速度受到串行通信的物理限制,通常最高能达到几十千位每秒(kbps)的速度。而在一些高性能的通信设备和优化过的网络条件下,这个速度可能会更高。但如果使用的是光纤或以太网等更先进的通信介质,那么理论上可以达到更快的通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