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WIFI模块如何发送电子邮件?

楼主(2024-02-25):
想做个设备,通过单片机采集数据,通过8266模块发送邮件给邮箱。如何实现物联网模块发送电子邮件呢?

网友A:
使用SMTP协议发送电子邮件

网友A:
一旦你的 ESP8266 连接到了 Wi-Fi 网络,你可以使用 SMTP 协议将电子邮件发送到指定的服务器。你需要设置 SMTP 服务器的地址、端口、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以及收件人的地址。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假设你使用 Gmail 的 SMTP 服务器来发送邮件。

网友A: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ClientSecure.h>

const char* ssid = "YourWiFiNetworkName";
const char* password = "YourWiFiPassword";
const char* smtpServer = "smtp.gmail.com";
const int smtpPort = 465;
const char* email = "your_email@gmail.com";
const char* password = "your_email_password";
const char* recipient = "recipient_email@example.com";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

    //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void loop() {
    WiFiClientSecure client;

    if (client.connect(smtpServer, smtpPort))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SMTP server");
        client.println("EHLO " + WiFi.localIP().toString());
        client.println("AUTH LOGIN");
        client.println(base64::encode(email));
        client.println(base64::encode(password));
        client.println("MAIL FROM:<" + String(email) + ">");
        client.println("RCPT TO:<" + String(recipient) + ">");
        client.println("DATA");
        client.println("Subject: Test Email from ESP8266");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ln("This is a test email sent from an ESP8266!");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ln("QUIT");
        Serial.println("Email sent");
    } else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connect to SMTP server");
    }

    delay(60000); // Send email every minute (for example)
}

网友B:
采用邮件服务。

网友B:
利用邮件服务就可以发送邮件了。

网友C:
这个是用TCP发送吗?

网友D:
底层协议是TCP

网友:
这个好玩,改日弄个模块玩玩看。

网友E:
单片机发送邮件是咋实现的啊

网友F:
使用ESP8266的SDK或库函数编写代码,设置网络连接,连接到SMTP服务器,登录,发送邮件,然后退出。

网友G:
邮件通常以HTML格式发送,包括收件人地址、主题和邮件正文。您还可以添加附件,但请注意,附加的文件大小可能会受到邮件服务提供商的限制。

网友H:
选择一个SMTP服务器,例如QQ邮箱或Gmail。对于QQ邮箱,您需要开启SMTP服务并获取授权码。对于Gmail,您可能需要允许“不太安全的应用”访问您的账户,或者使用应用专用密码。

网友I:
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邮箱服务商的SMTP服务器地址进行相应的修改。此外,部分邮箱服务商可能需要在发送邮件时进行身份验证,需要在代码中设置相应的身份验证信息。

网友J:
编写代码,连接Wi-Fi网络,并使用SMTP协议向邮件服务器发送电子邮件。代码需要包括以下内容:a. 连接Wi-Fi网络:使用Wi-Fi库连接到已知的Wi-Fi网络。b. 连接到邮件服务器:使用SMTP协议连接到邮件服务器,并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c. 发送电子邮件:构造电子邮件,包括主题、正文和收件人地址等信息,并使用SMTP协议发送。d. 断开连接:发送电子邮件后,断开与邮件服务器的连接。

网友K:
需要使用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服务器。你需要知道SMTP服务器的地址、端口、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如果你使用Gmail,那么SMTP服务器通常是smtp.gmail.com,端口是587(用于启动TLS)或465(用于SSL)。

网友L:
使用Arduino IDE编写代码,该代码将配置ESP8266连接到Wi-Fi,设置SMTP服务器和电子邮件内容,然后发送电子邮件。

网友M:
选择SMTP服务器:首先,选择一个SMTP服务器,例如SMTP2GO。注册免费帐户并创建SMTP用户名和SMTP密码。
编码用户名和密码:使用ASCII字符集将SMTP用户名和SMTP密码编码为Base64格式。
连接到SMTP服务器:在代码中,使用SMTP服务器地址和端口连接到SMTP服务器。例如:
client.connect("mail.smtp2go.com", 2525);
问候SMTP服务器:使用EHLO命令问候SMTP服务器。例如:
client.println("EHLO www.example.com");
授权用户:使用AUTH LOGIN命令授权用户。例如:
client.println("AUTH LOGIN");
发送编码的用户名和密码:一个接一个地发送编码的SMTP用户名和密码。例如:
client.println("Base64," + base64Encode(smtpUsername));
client.println("Base64," + base64Encode(smtpPassword));
发送邮件:使用MAIL FROM命令发送邮件。例如:
client.println("MAIL FROM:<" + fromAddress + ">");
发送收件人地址:使用RCPT TO命令发送收件人地址。例如:
client.println("RCPT TO:<" + toAddress + ">");
发送邮件正文:发送邮件正文。例如:

client.println("DATA");
client.println("To: " + toAddress);
client.println("From: " + fromAddress);
client.println("Subject: " + subject);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ln(emailBody);
client.println(".");
关闭连接:关闭SMTP连接。例如:
client.println("QUIT");

网友N: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SMTP.h>

// 邮箱服务器和端口
const char* ssid = "your_wifi_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your_wifi_password";
const char* smtpServer = "smtp.example.com";
const int smtpPort = 587;

// 邮箱账号和密码
const char* email = "sender@example.com";
const char* emailPassword = "your_email_password";
const char* recipient = "recipient@example.com";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

  // 连接WiFi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初始化SMTP客户端
  ESP8266SMTP smtp;
  smtp.begin(smtpServer, smtpPort, email, emailPassword);
  smtp.setFrom(email);
  smtp.setSubject("ESP8266 Test Email");
  smtp.setBody("This is a test email sent from ESP8266.");

  // 发送邮件
  if (smtp.sendMail(recipient)) {
    Serial.println("Email sent successfully.");
  } else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send email.");
  }
}

void loop() {
  // 无操作
}

网友O:
有聯網需求可以聯繫. shchen2@nuvoton.com

网友P(2024-04-20):
正常邮箱好像是有相关的指令的,然后实现放邮箱

网友Q:
你可以使用ESP8266的吧,应该是支持邮箱发送的

网友R:
正常WiFi模块是有协议的,比如HTTP,或者UDP,估计也会有邮箱的协议吧

网友S:
为啥要用邮箱呢,推送到微信公众号不好吗

网友T:
在单片机程序中配置电子邮件服务器的信息,包括SMTP服务器地址、端口号、邮箱账号、密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