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4.h”解决方法

楼主(2024-02-26):
装了比MDK5.11A更高版本的MDK后,可能出现编译标准例程报如下错误:

..\SYSTEM\sys\stm32f4xx.h(47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4.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实际出错是在stm32f4xx.h,如图1所示:

图1 找不到core_cm4.h路径.

该core_cm4.h文件在stm32f4xx.h里面被引用,实际上是ARM CMSIS的东西,路径在MDK安装路径下,为: MDK安装目录\ARM\Pack\ARM\CMSIS\4.1.1\CMSIS\Include

一般来说,装了CMSIS支持包就应该可以找到才对,但是部分客户电脑无法找到,原因未知.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手动制定路径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添加方法:点击魔术棒-->C/C++选项卡-->Include Paths ,选择我们MDK安装目录,找到\ARM\Pack\ARM\CMSIS\4.1.1\CMSIS\Include,如图2所示:

图2 手动添加CMSIS头文件路径.

之后,多次点击确认,回到主界面.
再重新编译,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A(2024-11-10):
老师,改路径了编译变得好慢是正常的吗?报错的时候挺快的,只要三秒,现在三分钟了还没编好

网友B:
编译器找不到core_cm4.h文件。

网友C: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更新版本,并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库文件,这可能会解决头文件找不到的问题。

网友D:
找到C/C++编译器的配置选项。

网友E:
core_cm4.h文件存在于您的工程目录中,通常它位于STM32固件库的相应位置。

网友F:
core_cm4.h文件通常位于CMSIS支持包的Include目录下。

网友G:
更新编译器或工具链可能会解决与包含路径相关的问题。

网友H:
文件系统中找到core_cm4.h文件的确切位置。这通常位于CMSIS支持包的Include目录下。

网友I:
旧版本的库文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或与当前的开发环境不兼容。

网友J:
需要手动添加文件夹路径。

网友K:
在“Include Paths”中添加包含core_cm4.h文件的路径。

网友L:
学习一下报错解决

网友M:
core_cm4.h文件确实存在于你的项目目录中。

网友N:
开发环境具有访问包含 core_cm4.h 文件的目录的权限。

网友O:
在 Keil 或其他编译环境中,找到设置选项 。
在 C/C++ 选项卡中,找到 Include Paths,并添加 core_cm4.h 所在的文件夹路径。

网友P:
找到项目的设置或配置选项,通常是在项目的属性或构建配置中,查找与编译器包含路径相关的设置。

网友Q:
如果文件不在正确的路径上,需要将其复制到正确的位置或者更新项目的包含路径。

网友R:
确认 core_cm4.h 文件是否存在于你的项目路径中。

网友S:
在某些操作系统上,可能需要调整文件权限。

网友T:
在对项目设置进行更改后,清理并重建你的项目

网友U:
项目中的预处理器定义可能会影响头文件的包含。

网友V:
项目设置中(如Keil MDK中的“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找到“C/C++”选项卡。
在“Include Paths”中添加core_cm4.h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

网友W:
检查项目中是否定义了与 core_cm4.h 相关的预处理器宏,并且这些宏的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X:
路径中没有拼写错误或多余的字符

网友Y:
可以右键点击项目 -> Properties -> 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然后添加包含路径。

网友K:
手动将 core_cm4.h 文件复制到你的项目目录中,并在代码中使用相对路径包含该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