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让KEIL MDK兼容KEIL C51的方法

楼主(2024-02-27):
让KEIL MDK兼容KEIL C51的方法,只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就可以了

本来只用51单片机,使用的是 keilC51 uVision V4.02;最近搞STM32,装了keilMDK uVision V4.23。
原来我是先装keilC51,后装keilMDK的,装在不同的目录里,装完之后不管是51工程还是stm32工程默认都会用keilMDK打开,这样打开51工程时会出错,所以要打开51的工程必须先打开keilC51程序,然后再程序里打开工程文件。
下面这个方法可以让keilMDK兼容51的工程,只要一个keil就都能编译51和stm32的工程了:
1、安装keilC51,并**,安装目录 C:\keilC51\
2、安装keilMDK,并**,安装目录 C:\keilMDK\
3、把 C:\keilC51\ 里面的 C51 文件夹复制到 C:\keilMDK\ 里
4、把 C:\keilC51\ 里面的 UV4 文件夹复制到 C:\keilMDK\ 里,提示有同名文件都不要覆盖
5、把C:\keilC51\TOOLS.INI 文件里面的内容复制到 C:\keilMDK\TOOLS.INI 文件后面,并且把所有的 “keilC51”替换为“keilMDK”
6、OK了

网友A:
先安装MDK,再安装C51.

网友B:
同时安装两个就行了啊。

网友C:
在工程中添加8051的C源代码文件,并确保代码符合C51编译器的语法要求。

楼主:
打开一个Keil C51的项目和一个Keil MDK的项目,看看是否都能够正常工作。如果一切正常,那么Keil MDK就已经成功兼容Keil C51了。

网友D:
将C51代码转换为Cortex-M代码。这可能涉及到重写部分代码,以适应Cortex-M架构的特性和限制。这种方法可能需要对原有的C51代码有深入的了解,并且可能需要重新编写部分代码。

网友E:
将C51目录下的C51文件夹复制到MDK相应文件夹里,同名跳过。

将C51中的TOOLS.INI打开,将C51以下的代码复制到MDK里的TOOLS.INI的末尾,并把路径改成和MDK路径一样(改的时候记事本打开就好),大功告成!

网友F:
如果你的 Keil C51 代码主要是用 C 语言编写的,并且不依赖于特定的 8051 硬件特性,那么大部分代码可能是通用的,并且可以在 Keil MDK 中直接编译。然而,你仍然需要处理任何特定于 8051 的函数调用或硬件抽象。

网友G:
这涉及到将 Keil 的 bin 目录添加到系统的 PATH 环境变量中。

网友H:
在MDK的工具链设置中,确保包含了C51编译器的路径。可以在“Tools”菜单下的“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找到“C Compiler”或“Include Paths”等选项,添加C51编译器的头文件路径和库路径。

网友I:
如果8051代码需要在一个类似的环境中运行,你可以考虑使用模拟器。Keil MDK可能包含对8051模拟器的支持,或者你可以使用其他的8051模拟器,并通过某种方式将其集成到MDK项目中。

网友J:
在 MDK 中选择 ARM 处理器来开发 STM32 项目,在 C51 中选择 8051 处理器来开发 8051 项目。

网友K:
将Keil C51安装目录下的C51文件夹和UV4文件夹复制到Keil MDK的安装目录下。注意,在复制UV4文件夹时,如果有同名文件,请不要覆盖,以免引起冲突。

网友L:
Keil MDK 使用的 ARM Cortex-M 编译器与 Keil C51 使用的 8051 编译器是不同的。因此,你不能直接将 8051 代码编译为 ARM Cortex-M 代码。你需要重新编写或修改代码以适应 ARM Cortex-M 架构。

网友M:
C51有专门的开发IDE,何必去折腾。

网友N:
需要安装Keil C51和Keil MDK到两个不同的目录。这样可以确保两个版本的Keil不会互相影响。

网友O:
打开Keil C51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将里面的内容复制到Keil MDK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后面。同时,将所有出现的“keilC51”替换为“keilMDK”。这样做可以确保两个版本的Keil能够共用工具链。

网友P:
打开的时候指定软件版本就是了

网友Q:
能够同时安装MDK和51的,注意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