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确保某一段程序不被优化掉

楼主(2024-02-26):
使用mdk编程,假如有一个有用的函数你定义了但是没有显式的调用,mdk在默认方式下,将会把这个函数从整个程序总删除掉,以节省ROM.
比如,你在ROM的0x00002000处定位了一个函数,假设为void test(void),然后使用函数指针来调用它:
void (*UserProgram)();          //函数指针
UserProgram = (void (*)()) (0x00002000);//定位到指定的入口地址0x00002000
(*UserProgram)();//调用test()函数
这样做的本意是调用test()函数,但编译器并不知情,它仍会按照默认的指令将test函数给整个优化掉,因为它觉得test()函数根本没有被调用,这个时候,虽然(*UserProgram)();仍会执行,但内容与初衷已经大相径庭.
能否让编译器不自动优化test这个函数?
当然有,就是使用链接器命令:--keep=section_id   此选项指定删除未使用节时不能删除的输入节。
其中 section_id 是以下项之一:
symbol 指定在删除未使用节时保留定义 symbol 的输入节。 如果 symbol 存在多个定义,则 armlink 将生成一则错误消息。
           例如,您可能使用 --keep=int_handler。若要保留定义以 _handler 结尾的符号的所有节,请使用--keep=*_handler。
object(section)指定在删除未使用节时保留 object 中的 section。 例如,若要保留vectors.o 对象的 vect 节,请使用: --      keep=vectors.o(vect)若要保留 vectors.o 对象中节名称的前三个字母是 vec 的所有节,请使用:--keep=vectors.o(vec*)
由于我的程序test()函数是单独放在一个文件里(entry.c)的,所以我在linker标签栏下的Misc controls编辑框中输入--keep=entry.o

网友A:
ac6是不是不能用啊

网友B:
这个也要看编译器支不支持

网友C:
虽然编译器优化可以提高程序的性能,但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需要保持代码的原始形式以便于理解和调试。

网友D:
可以使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这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这样的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E:
如果你定义了一个函数但没有在代码中显式调用它,编译器可能会认为这个函数没有被使用而将其优化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程序的某个地方手动调用这个函数,即使这个调用看起来没有必要。

网友F:
可以使用编译器指令来禁用优化。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将代码放入特定的段,并确保这个段不被优化。这需要在链接器脚本中进行配置。

网友H:
volatile关键字告诉编译器,变量的值可能会被程序之外的因素改变,因此不能对其进行优化。

网友I:
使用链接器选项 -keep 或 --no-optimize-sections

网友J:
虽然这不是为了防止代码被优化,但使用断言可以确保代码在某些条件下不会执行预期之外的操作。

网友K:
声明一个变量为volatile时,编译器会认为该变量的值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外部因素更改,因此它不会对含有volatile变量的代码进行优化,确保每次访问该变量时都会实际读取或写入。

网友L:
优化级别和选项可能会随着Keil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所以具体的设置可能需要根据你使用的Keil版本进行调整。

网友M:
在变量声明前加上volatile关键字可以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可能会被意外改变,因此编译器不应对其进行优化。

网友N:
volatile只是对变量优化起作用

网友O:
编译器通常提供特定的指令或选项来控制优化行为。例如,在Keil中,可以通过编译器指令或项目选项来设置不进行某些类型的优化。

网友P:
在中断服务例程(ISR)或异常处理代码中,即使这些代码在正常程序执行过程中不会被调用,编译器通常也会保留这些代码,因为它们可能在异常情况下被执行。

网友Q:
在Keil uVision的编译器设置中,你也可以调整优化级别。转到“Project”菜单下的“Options for Target”或“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然后在“C/C++”标签下找到“Optimization”选项,从中选择适当的优化级别。

网友R:
可以使用volatile关键字。这通常用于硬件寄存器或中断服务程序中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可能会在程序的控制之外被修改。

网友S:
如果需要确保特定的代码段不被优化,可以在链接器脚本中明确指定这些段的属性,告诉链接器不要丢弃这些代码。

网友F:
在Keil项目的Options for Target -> C/C++标签页中,可以设置优化等级。选择等级较低的优化或不进行优化可以减少优化导致代码段消失的可能性。

网友T: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宏定义来避免代码被优化。例如,定义一个宏来代替某个小函数,这样即使函数没有被调用,宏也可能因为其他地方的使用而被保留。

网友U:
在GCC和一些其他编译器中,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used))属性来防止未使用的函数被优化掉。

网友V:
内联函数往往会被编译器优化,如果你希望保留代码的原样,应该避免使用内联函数。

网友W:
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影响循环的执行

网友J:
如果担心某个函数会被内联优化,可以使用__declspec(noinline)(针对Microsoft编译器)或__attribute__((noinline))(针对GCC编译器)阻止编译器内联该函数。

网友X:
在Keil中使用C语言编写代码时,可以通过添加关键字volatile来防止编译器优化掉某一段代码。

网友Y:
使用__attribute__((optimize(0))): 你还可以使用C语言的__attribute__宏来指定编译器的优化级别。

网友L:
在需要避免优化的代码段前和后分别添加__asm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可以告诉编译器在这段代码中不要进行优化。

网友Z:
使用mdk编程,假如有一个有用的函数你定义了但是没有显式的调用,mdk在默认方式下,将会把这个函数从整个程序总删除掉,以节省ROM.

网友AA:
Volatile只适用于变量优化

网友AB:
Inline functions are often optimized by compilers, so if you want to keep the code as it is, you should avoid using inline functions。

网友AC:
过度禁止优化可能会降低程序整体的运行效率,所以在确保关键代码不被优化的同时,应尽量保持整体优化策略的合理性。

网友AD:
可以使用#pragma optimize指令来控制编译器的优化等级。

网友W:
过度禁用优化可能会增加代码的大小和执行时间,所以应该谨慎使用这些策略,并确保它们不会对你的应用程序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L:
可以通过在代码中添加特定的编译器指令来实现。

网友AE:
这个是不是跟软件版本的选择有关系?

网友AF(2024-03-28):
While compiler optimizations can improve program performance, in some cases you may need to keep your code in its original form for easier understanding and debugging。

网友AG(2024-08-31):
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