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栈的增长方向

楼主(2024-02-26):
RS, dc, AC, ar, ck, ST
有时候需要确定栈的增长方向,写个简单的代码作为检测用。
直接编写代码运行:
// 检测栈增长方向,打印结果.
void check_stack_direction(void)
{
    unsigned char first;
    unsigned char second;
    if (&second > &first)
    {
        printf("stack upwards\n");
    }
    else
    {
        printf("stack downwards\n");
    }
}

网友A:
是不是向下增长的

网友B:
ARM内核都是向下增长的吧

网友C(2024-08-27):
栈的增长方向是由系统和编译器决定的,通常有两种情况:
向下增长:栈地址从高地址向低地址递减。
向上增长:栈地址从低地址向高地址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