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屏好用啊,还是SPI接口的屏幕好用?

楼主(2024-02-25):
我看好多人用串口屏,串口屏有啥优点啊?跟SPI接口的屏幕比怎么样?

网友A:
串口屏是一种通过串口通信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互的显示屏。它的优缺点如下:

优点:

灵活性高: 串口屏可以通过串口连接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设备,如微控制器、单片机、电脑等,使得它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易于控制: 通过串口通信,可以轻松地控制串口屏的显示内容,包括文字、图形、动画等,操作相对简单。
节省资源: 由于串口通信不需要额外的显示控制芯片,可以节省系统资源,适用于一些资源受限的应用场景。
跨平台兼容性: 串口通信协议是一种通用的标准,因此串口屏在不同平台之间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缺点:

速度限制: 串口通信的速度相对较慢,受限于串口通信的波特率,不能满足一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线缆长度限制: 串口通信受到线缆长度的限制,过长的线缆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或数据丢失。
资源占用: 虽然串口通信节省了显示控制芯片的资源,但仍需要一定的硬件资源用于串口通信,包括引脚、线缆等。
不适合高分辨率: 串口屏通常适用于低分辨率的显示需求,对于高分辨率的显示要求,可能表现不佳。

网友B:
主要是简单,相当于通过指令设置UI吧。

网友C:
如果想多变的SPI,串口屏只能用厂家制定的UI方式显示。

网友C:
串口通信的速度相对较慢,受限于串口通信的波特率,不能满足一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D:
串口屏可以提高开发速度

网友D:
串口屏一般用于工控。

网友E:
串口通信协议是一种通用的标准,因此串口屏在不同平台之间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网友F:
串口应该是比较灵活,但是速度慢

网友G:
串口屏慢一些 SPI的快一些 新唐的都支持的可以加一下Q 技术支持 1593449604

网友H:
各有其优点和适用场景

网友I:
如果需要简单、方便的通信方式,且对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要求不高,那么串口屏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如果需要高速、稳定的数据传输,且需要连接多种外围器件,那么SPI接口屏幕可能更适合。

网友J:
串口屏通常通过简单的串行通信协议(如RS-232或RS-485)与主控制器连接,设置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初始化配置。

网友:
串口屏的优点在于硬件接线简单,通常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完成与微控制器单元(MCU)的通讯,这对于IO口资源紧张的项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同时,串口屏通常集成了用户界面(UI)设计元素,并配有厂家的开发环境,用户可以通过PC上位机轻松完成屏幕界面的设计。这使得串口屏的开发周期短,上手快,特别适合快速原型开发或者希望缩短项目时间的情况。

网友K:
SPI接口的屏幕适合显示动态内容,如图形用户界面(GUI)、动画等,因为数据传输速度快。

网友L:
由于串口屏的易用性,开发者可以更快地将屏幕集成到项目中,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M:
对于初级开发者或追求快速原型开发的项目,串口屏省去了底层驱动和GUI设计的繁琐工作,可以快速实现数据显示和人机交互功能。

网友N:
与串口屏相比,SPI接口的屏幕可能需要更复杂的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

网友O:
需要一个灵活性高、易于控制且节省资源的显示设备,可以选择串口屏。

网友P:
需要开发者熟悉SPI通信协议,并编写底层驱动和GUI程序,开发周期可能较长。

网友Q:
SPI接口的屏幕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初始化配置,包括时钟速度、数据位、奇偶校验等。

网友R:
使用SPI接口的屏幕通常需要配合MCU自己编写驱动程序和GUI,虽然开发难度相对较大,但也意味着更大的定制自由度。

网友S:
如果开发时间紧张,可能需要优先考虑使用串口屏,因为它通常更容易上手,开发周期较短。

网友T:
串口屏通常价格较高,如果预算有限,可以考虑使用SPI接口的屏幕。

网友U:
串口屏通常自带一套完整的GUI(图形用户界面)系统,通过串口(如RS232或TTL UART)发送ASCII或特定协议指令即可控制屏幕显示内容,大大简化了软件开发工作。

网友V:
串口通信在工业环境中表现出色,能够在较远的距离和恶劣的电磁环境下保持稳定传输。

网友Q:
SPI接口屏幕通常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适合需要高刷新率或高分辨率显示的应用。Tft spi屏支持彩色显示,使用RGB565编码方式,适合资源较少的嵌入式设备中对色彩有要求的场合。但是,SPI屏幕可能需要更多的接线,并且在程序上的实现可能比串口屏复杂,需要开发者具备一定的嵌入式编程经验。

网友W:
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适用场景

网友X:
串口通信不需要额外的显示控制芯片,可以节省系统资源,适用于一些资源受限的应用场景。

网友X:
串口屏(UART接口)和SPI接口的屏幕各有优缺点,适用场景不同

网友Y:
串口屏可以通过串口连接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设备,如微控制器、单片机、电脑等,使得它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网友Z:
串口屏速度很慢吧

网友:
对于具有一定开发实力的团队,选用SPI接口屏幕并自行设计GUI,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

网友AA:
串口屏:

优点:
使用简单:串口屏通常只需要通过串口与微控制器进行通信,无需复杂的设置和驱动程序。
显示效果较好:串口屏通常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色彩深度,显示效果较好。
可靠性较高:由于串口通信相对简单,串口屏的可靠性较高。
通用性强:许多串口屏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和操作系统,具有较强的通用性。
缺点:
价格较高:相对于SPI接口屏幕,串口屏的价格通常较高。
通信速度较慢:串口通信的速度相对较慢,可能影响屏幕刷新速度和动画效果。
SPI接口屏幕:

优点:
价格较低:SPI接口屏幕通常价格较低,适合预算有限的项目。
通信速度快:SPI接口的通信速度相对较快,有利于提高屏幕刷新速度和动画效果。
低功耗:SPI接口屏幕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
缺点:
使用复杂:SPI接口屏幕需要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和设置,相对较为复杂。
显示效果较差:SPI接口屏幕的分辨率和色彩深度通常较低,显示效果相对较差。
可靠性较低:由于SPI通信相对复杂,SPI接口屏幕的可靠性可能较低。

网友AB:
The SPI interface screen may require more complex initialization configurations, including clock speed, data bits, parity, etc。

网友AC:
串行通信在工业环境中具有良好的性能,可以在远距离和恶劣的电磁环境中保持稳定的传输。

网友X:
要高速显示且支持多设备的显示设备,可以选择SPI接口的屏幕。

网友AD:
对于有一定开发能力的团队,选择SPI接口屏幕,设计自己的GUI,可以更好的控制成本。

网友AE:
Serial communication has good performance in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and can maintain stable transmission over long distances and harsh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s。

网友AF:
串口屏便宜啊 比如迪文

网友N:
如果对数据传输速率和全双工通信有较高要求,那么SPI接口的屏幕可能更适合。

网友AG:
SPI接口的屏幕通常需要额外的显示控制芯片,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系统资源。

网友J:
串口屏的显示内容更新通常较慢,不适合需要快速刷新或动态显示的应用。

网友AH:
要以高速显示并支持多设备,可以选择SPI接口屏幕。

网友Q:
大部分串口屏的显示效果和界面风格较为固定,个性化定制程度不如SPI屏灵活。

网友AI:
如果你需要显示动态内容或高速数据传输,SPI接口的屏幕可能更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AJ:
对于初级开发者来说,SPI接口屏幕的使用和调试可能较为困难。

网友AK:
大多数串口屏的显示效果和界面风格相对固定,个性化定制程度不如SPI屏灵活。

网友AL(2024-04-03):
由于数据传输速度快,spi 界面的屏幕适合显示动态内容,例如图形用户界面(gui)、动画等。

网友AM:
对于具有一定开发能力的团队,选择 spi 界面屏幕并设计自己的 GUI,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

网友AN:
要高速显示并支持多种设备,可以选择 spi 界面屏幕。

网友Z:
串口使用起来还是方便

网友AO:
串行显示屏可以提高开发速度

网友AP:
看实际情况,如果传输数据不大,实时性不高,用串口屏更方便。

网友AQ:
如果您需要显示动态内容或高速数据传输,spi 界面屏幕可能更适合您的需要。

网友AQ:
串口屏就是只要一个串口就能控制屏幕,而且屏幕逻辑也在串口屏上。

网友AK:
这个要看个人需求,反正价钱其实是差不多的。

网友AR:
串口屏应用简单,但是通信速率有限。

网友AS(2024-10-24):
我觉得串口屏还有一个缺点:受制于别人的闭源开发环境,无法自己修改底层显示功能开发出个性化产品,容易被竞争对手抄袭出类似的山寨产品,不能很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瑞佑RA8876的专业显示控制方案更具个性化

网友AT:
如果开发时间很紧,您可能需要优先使用串行屏幕,因为它通常更容易使用并且开发周期更短。

网友AU:
系列屏幕通常更贵。如果预算有限,可以考虑使用带spi接口的屏幕。

网友AV:
要高速显示并支持多个器件,可以选择spi接口屏幕。,

网友AW:
要高速显示并支持多个设备,您可以选择,spi,接口屏幕。,

网友AX:
串口屏开发方便

网友AY:
串口屏幕是只有一个串口可以控制屏幕,屏幕逻辑也在串口屏幕上。

网友AZ:
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网友BA:
串行屏幕应用程序简单,但通信速率有限。

网友BB(2024-11-25):
关于串口屏和SPI接口屏幕哪个更好用,这取决于具体应用场景和需求。两者各有优势,选择哪种取决于你的项目对通信速率、成本、功耗等方面的要求。

楼主:
SPI屏幕更加灵活

网友BC:
如果您想要一个可更改的spi,串行屏幕只能以制造商指定的ui方式显示。

网友BD:
如果需要可修改的spi,串行屏幕只能在制造商指定的ui模式下显示。,

网友BE:
普通单片机就用SPI的

网友BF:
串行端口应该灵活,但速度要慢

网友BG:
串口屏更方便二次开发

网友BH:
各有各的优势,串口屏使用简单,使用屏厂家提供的上位机进行UI开发,通过串**互数据。确定是灵活性不高,如果需要自己设计,用SPI屏。

网友BI:
串行端口应该灵活但缓慢,

网友AB(2025-01-03):
串行通信在工业环境中表现良好,可以在长距离和恶劣的电磁环境中保持稳定的传输。

网友AX:
串口屏更方便开发

网友BH:
串口屏使用方便,但是速率有限,SPI虽然开发麻烦点,但是传输速率高

网友AM:
串口屏很好用,但是速度有限。spi虽然开发起来比较麻烦,但是传输速率高。

网友BJ(2025-04-29):
串口屏显示都要用控件来处理,限制大,UI都比较土不好看,没法做些个性化的显示;
相对一般的SPI的屏要求主控MCU速率非常快才好做出流畅的显示效果 ,但MCU的资源基本会被显示占用,且可靠性不好,显示会卡顿或死机之类;
而相同只需要用SPI或8、16位并口来接个图形处理芯片(如瑞佑的RA8889,雅马哈的YGV642等)来做显示处理,用个8051就能做出非常流畅有个性的UI界面,连视频都可以做,显示资料不用通过MCU来处理,所以也不占MCU资源,是做封闭系统最好的显示方案

网友AU:
串口屏操作简单,成本低,适合灵活应用。

网友AC:
串口屏通常控件固定,不如SPI屏能随意改。

网友BK:
串口屏确实方便,因为它可以直接通过串口通讯,不需要复杂的驱动程序,适合快速开发和小型项目。

网友AT:
迪文串口屏价格实惠,适合预算有限的工程应用。

网友AB:
串口确实灵活,但传输速度较慢,适用于不要求高速的数据交换。

网友BL:
串口屏操作起来确实比较方便,它支持点对点通讯,不需要复杂的驱动程序,对于初学者来说很友好。

网友AM:
串口通信简单,适合短距离数据传输。

网友AK:
选SPI屏自搞GUI,团队强可省成本。

网友BI:
SPI屏幕需要熟悉协议和硬件连接,新手可能觉得复杂

网友BM:
串口屏直接通过串口通信,无需复杂的驱动编程,确实能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BN:
串口屏操作简单,不需要复杂的编程,适合快速开发和调试。

网友BO:
串口屏确实方便,因为它支持即插即用,不需要复杂的配置。

网友BP:
串口屏操作起来相对简单,因为它通常只需要简单的串行通信协议,易于实现和调试。

网友BA:
串口屏简单易用,适合基础应用;SPI屏速度更快,适合复杂图形显示。

网友BD:
串口屏简单,方便集成,能帮开发者省时间。

网友BQ:
串口屏的通信方式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协议处理,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友好。

网友BR:
串口屏确实方便,它不需要复杂的编程,直接通过串口发送命令就可以控制屏幕显示,适合快速开发和简单项目。

网友BS:
串口屏操作简单,编程方便,适合初学者快速上手。

网友BT:
看你需求,如果要求开发快,串口屏合适

网友BB(2025-06-05):
串口通信适应力强,适合工业环境长距离传输,抗干扰性能好。

网友AQ:
串行通信在工业环境表现优越,远距离传输且抗干扰强。

网友BU(2025-07-05):
串口屏与 SPI 屏的易用性取决于场景:
串口屏:通信协议简单,直接发送指令即可显示,开发门槛低,适合非专业开发者或简单界面(如参数显示),但传输速度较慢。
SPI 屏:传输速率高(可达数十 Mbps),适合动态画面或高分辨率显示,需掌握时序逻辑,开发难度稍大,常用于对性能要求高的场景(如触控交互、视频预览)。
选串口屏求简便,选 SPI 屏求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