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仿真基本功能介绍

楼主(2024-02-26):
用keil也有一段时间了,把软件仿真大致总结了下,主要是软件使用技巧;
  下边两个选项不同:
  第一个软件仿真,与硬件无关
  第二个用硬件仿真,STC的IAP可以,STM32需要借助j-link

  开始仿真界面:

  功能详解
  1、 Reset cpu :复位选项,意思是当程序执行一段时间时,想让其重新开始,单击此处,即可回到main函数的开头处
  2、 Run:程序重头开始全速执行,有断点时运行到断点处停止,没有按照程序规定一直运行,
  3、 Stop:停止运行的程序。
  4、 Step:单步执行,当碰到子函数时,则进入子函数。
  5、 Step Over:单步执行,碰见子函数时不进入,将子函数当作一个整体来运行。
  6、 Step Out;单步执行,程序若在子函数内部执行,则跳出子函数。
  7、 Run to Cursor Line:运行到光标处。
  8、 Serial Windows :串口输出窗口。
  9、 Analysis Windows;逻辑分析窗口,该窗口下有三个子选项,这里以Logic Analyzer为例来讲解,另外两个自行研究。
  10、 变量等数值的观察窗口。
  11、 程序运行的时间。
  12、 反汇编窗口。
  13、 C语言的程序窗口,可以观察程序此时运行到什么地方了。
  Keil4的io口仿真,进入方法
  由于此时程序未运行,p2口状态全部是高电平,界面显示为0Xff
  当单击Step或者Step Over时,
  碰到delay时,可以进入,也可以Step Over
  Keil 4 的逻辑分析仪
  1;Analysis Windows:默认选中第一个Logic Analysis
  2;点击setup,打开setup Analyzer,如图:
  1、 新建
  2、 命名
  3、 用什么方式显示,一般选择bit
  4、 数值以十六进制显示
  设置好后点击close ,点击Run全速进行,之后点击Stop,就可以得到波形图。

网友A:
软件仿真一定要注意时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