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 lC51便能与MDK完美共存

楼主(2024-02-27):
1、先安装KeilC51到自定义目录如:D:/Soft/KeilC51(先不**)
2、安装MDK到自定义目录如:D:/Soft/MDK(先不**)
3、复制KeilC51目录下C51文件夹到D:/Soft/MDK
4、复制KeilC51目录下UV4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到D:/Soft/MDK/UV4(重复文件不覆盖)
5、复制KeilC51目录下TOOLS.INI文件内容到MDK的TOOLS.INI内容下方,并把TOOLS.INI中“KeilC51”关键字该为“MDK”:
修改完之后,就是**的问题了,**方法跟后面笔者要说的“Keil C51与MDK共存”的第二种一致,笔者在此就先不说了。
上述这种方法,虽然也能解决问题,但是光看着安装操作就感觉有点头大,而且,这样一番操作下来,桌面上会出现两个Keil图标,一个是Keil 4,另一个是Keil 5(即:MDK版本),在需要使用C51的时候,需要打开Keil 4,使用ARM的时候需要打开Keil 5,对同时使用C51和ARM开发的小伙伴们来说,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笔者也不怎么推荐用这种方法来让“Keil C51与MDK共存”,今天笔者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种方法,可谓是非常简单了,基本上只需要点击“Next”,就能轻松搞定!
也许是得益于Keil软件版本的升级而使得Keil C51和MDK的兼容性变得更加友好了,亦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笔者也不得而知,大家也不必刻意去搞清楚其中的原由,对于只是使用Keil软件来作为开发工具的我们来说,或许只需要知道,按照笔者所说的步骤来操作能完美解决“Keil C51与MDK共存”的问题,就够了!那么,接下来笔者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操作吧。
首先,我们先安装Keil C51(安装顺序不能反,一定要是先安装C51版本再安装MDK),笔者这里使用的是V9.59.0.0版本的安装包,建议使用“右键->管理员权限”来安装:
具体的安装步骤笔者就不多说了,网上一大把,笔者也相信使用过Keil的小伙伴们对于这个安装步骤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基本上就是点击“Next”,然后默默等待安装完成就OK了。笔者这里主要跟大家提一下,在选择安装目录的时候,最好是在某个磁盘的根目录(笔者也没去仔细研究如果在二级或者三级目录会不会导致共存有问题,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下),比如笔者这里使用的是D:\Keil:
Keil C51安装完成后,先不要急着**,等安装完MDK后再一起**即可,笔者这里使用的MDK版本是V5.31,应该是目前比较新的一个版本了。
安装方法跟Keil C51差不多,笔者也不多说了,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MDK的安装路径一定要和之前Keil C51安装路径保持一致:
Keil C51和MDK均安装完成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电脑桌面上只出现了一个Keil uVision5的图标: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了,**的时候,笔者建议大家最好是用“右键->管理员权限”来打开桌面上的“Keil uVision5”软件,然后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
在弹出的菜单中,我们找到CID并将其复制:
接下来,我们打开**文件,同样最好使用“右键->管理员权限”:
打开这个**文件时,可能安装了杀毒软件的电脑会报病毒,这个我们可以退出杀毒软件并重新打开**文件,或者,我们直接将**文件添加到信任列表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在打开的**软件中,我们输入CID,然后选择C51或ARM,再点击“Generate”按钮即可得到对应版本的License:
将得到的License输入到“New License ID Code”中,然后点击“Add LIC”按键,即可**成功:

网友A:
本来就可以共存的,keil-arm和keil-c51是两个软件,安装的时候都使用默认的路径就好了,安装的时候没有先后顺序要求,如果安装第二个软件的时候提示覆盖文件,直接选择全部是就好了。
keil-arm和keil-c51都要用keil v5。
直接安装没有那么多设置,完全是画蛇添足,两个软件是同一家公司出的,人家在设计软件之初就考虑到了共存的问题,两个软件有部分文件是共用的,所以在安装第2个的时候会提示要覆盖文件,直接选择全部是就好了。

网友B:
这两者是为不同的微控制器架构设计的,因此它们并不是直接“共存”的。

网友C:
在安装MDK之后,将Keil C51安装目录下的C51文件夹复制到MDK的安装目录下。这样可以保持两者的独立,同时又能共享一些公共的文件和设置。

网友D:
通常情况下,Keil C51用于8051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而MDK则用于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

网友E:
为每个开发环境创建单独的项目文件夹,以保持项目文件的独立性。这样,你可以在一个开发环境中打开和编译一个项目,而不会影响到另一个开发环境中的项目。

网友F:
应该先安装Keil C51,后安装MDK,这是因为MDK包含了更多功能,先安装Keil C51可以避免覆盖某些特定于C51的文件。

网友G:
在每个开发环境中,确保它们的设置不会相互干扰。例如,在Keil C51中,你可以设置一个独立的编译器选项,而在MDK中设置另一个编译器选项。

网友H:
现在还用C51吗?不如用STM8。

网友I:
为每个开发环境选择一个不同的安装路径,以避免文件冲突。例如,可以将Keil C51安装在C:\Keil_C51\,将MDK安装在C:\Keil_MDK\。

网友J:
首先安装Keil C51,然后再安装MDK。这有助于确保两个工具套件之间的兼容性。

网友:
将Keil C51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内容添加到MDK的同名文件中,以便在MDK中也能够使用C51的相关配置。

网友K:
可以在同一台PC上安装Keil C51和MDK,它们各自拥有独立的IDE环境和编译器。只需确保在安装过程中,按照各自的安装向导进行操作,不要覆盖或修改对方的安装路径和配置文件,即可实现两者的完美共存。

网友L:
如果你需要在同一个开发环境中工作,你可以考虑使用 Keil MDK-ARM,它可以支持 ARM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对于 8051 微控制器,你可以使用 Keil C51 或其它支持 8051 的开发环境,然后通过一些接口机制(例如 UART、SPI、I2C 等)来实现不同微控制器之间的通信。

网友M:
一种方法是先安装Keil C51,然后再安装MDK。这样可以确保两者不会互相覆盖,从而实现共存。

网友N:
在安装过程中,选择自定义的安装目录,为Keil C51和MDK分别设置不同的文件夹路径。这样做有助于管理不同工具的文件结构,避免潜在的冲突。

网友O:
想要在同一个项目中使用基于 8051 微控制器的代码和基于 ARM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的代码,你需要分别为这两个架构编译代码,并且在软件设计上进行适当的协调。

网友P:
安装Keil C51和MDK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