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问些愚蠢问题,PIC16F1847可以仿真吗?

楼主(2024-02-25):
就是希望片子边工作我边可以看其工作状态,用PICkit3可以做些什么?我现在就是用PICkit3下载hex到单片机,这个PICkit3还可以做什么用途?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可以仿真的啊

网友B:
你是想要软件仿真,还是log这种看程序跑到哪儿了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的吧

网友D:
这芯片好像是8位的,好像不支持仿真

网友E:
我建议还是使用PIC32,这是支持仿真的

网友F:
你看看芯片手册呗,手册介绍可以仿真,你就可以仿真

网友G:
我记得是不可以仿真的吧

网友H:
是的,PIC16F1847是一款微控制器芯片,通常可以通过仿真器进行仿真

网友I:
通常情况下,您可以使用支持PIC16F1847的仿真器,如MPLAB X IDE集成开发环境中的仿真器,或者其他第三方仿真器。通过连接仿真器和开发环境,您可以加载程序到仿真器中,模拟微控制器的行为,观察程序执行过程中的变量、寄存器状态等信息,以便进行调试和验证

网友J:
一般可以用仿真器实现,仿真器是一种用于模拟微控制器行为的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在没有实际硬件的情况下进行软件开发、调试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