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大神,便携设备电源管理

楼主(2024-02-26):
正在做一款便携式设备,直流12V,需要电池供电,设备工作时瞬时电流接近10A,第个工作过程大约2-3S,要求:设备体积要求越小越好,每次充满电能工作500次,快速充电,接适配器自动切换为适配器供电,设备可靠性稳定性要求很高。
请教一下采用什么样的锂电池,快充电路方案选择。
目前采用的是BQ24610,充电电流为3A,3A的充电电流充电时间有点长,充电时充电电路发热,担心如果再增大充电电流发热量会更大,不安全。

楼主:
各位有好的成熟的方案,我们可以付费。

网友A:
使用 4AH 的钛酸锂串联。钛酸锂可以快充,10倍率放电。宽温工作。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4AH 的钛酸锂串联。钛酸锂可以快充,10倍率放电。宽温工作。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7K。 ...

谢谢! 快充方案有没有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快充方案有没有推荐

用手机的TYPE-C口快充,可以省去充电器设计。
5V 不方便大电流充电,它不可靠,小心烧死人了.
选TI的 BQ25731 /25703  等支持PD 协议的控制器外加个控制器。建议用蓝牙SOC,可以双向充放电,也可以通过蓝牙监视充放电状态,蓝牙芯片也漏电小。

网友B:
按10A、3秒一次,500次就是15000 AS = 41667mAH,建议使用4节5000mAH、3.2V磷酸铁锂电池串联(加均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10A、3秒一次,500次就是15000 AS = 41667mAH,建议使用4节5000mAH、3.2V磷酸铁锂电池串联(加均衡电路) ...

谢谢,请问一下磷酸铁锂一般支持几C放电。

网友C:
大电流充电基本采用电荷泵充电芯片

网友C: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0802604

网友C:
https://www.ti.com/lit/an/zhca822/zhca82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ti.com/lit/an/zhca822/zhca822.pdf

谢谢!

楼主(2024-03-30):
利用4上面电路做的电源管理,充电电流4A,开始充电正常,适配器电流4A,我用外接适配器供电,设备工作不正常好像是电源管理部分保护,工作几次后,不能正常充电了,不知道是哪里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