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的SPIM和QSPI功能简介

楼主(2024-02-26):
雅特力的AT32,部分型号比如AT32F403/403A/413/407等,支持SPIM功能,最大支持16MB地址空间,起始地址0x08400000,占据bank3。它的作用就是把外部SPI FLASH映射到MCU的地址空间中,大大简化SPI FLASH的访问速度和便捷性。比较可惜的是SPIM接口只支持SPI FLASH,不支持PSRAM。
SPIM接口使用的管脚如下,注意这些管脚并不是某个特定的SPI接口,是专有的。幸运的是这些管脚都在PA和PB端口,小到QFN-32的AT32F413都能用。
  • NSS:PA8
  • SCK:PB1
  • IO0:PA11,可以映射到PB10
  • IO1:PA12,可以映射到PB11
  • IO2:PB7
  • IO3:PB6
其它注意事项:
  • 只允许32位操作
  • 使能GPIOA和GPIOB的时钟
  • AFIO_MAP2使能SPIM
  • 设置FLASH_SELECT选择FLASH类型
  • 使用KEY解锁SPIM,然后检查是否解锁成功
加密密钥地址0x1FFFF820-0x1FFFF82F,共16个字节,128位,全部为0xFF表示不加密。FLASH_DA为加密分界区,0x08400000到0x08400000+FLASH_DA为加密区,剩下的为明文区。SPIM运行频率为 AHB的一半,200M主频,SCLK就是100M了,配合4线SPI,理论速度有50MB/s,也非常快了。
SPIM不支持PSRAM的遗憾在AT32F435得到了解决。AT32F435上升级到双QSPI,支持地址映射,可以连接SPI FLASH和PSRAM。
QSPI1的管脚分配:
  • QSPI1_IO3:PA1,PB3,PC5,PD13,PF6,PG14
  • QSPI1_IO2:PA15,PE2,PC4,PC8,PF7,PG9
  • QSPI1_IO1:PA7,PB10,PF9,PH3
  • QSPI1_IO0:PA6,PB0,PB11,PC9,PF8,PH2
  • QSPI1_SCK:PB1,PB2,PD3,PF10
  • QSPI1_CS:PB6,PB9,PB10,PC11,PG6
QSPI2的管脚分配:
  • QSPI2_IO3:PA3,PE10,PG11
  • QSPI2_IO2:PA5,PE9,PG10
  • QSPI2_IO1:PB7,PC3,PE8,PG12
  • QSPI2_IO0:PB0,PE7
  • QSPI2_SCK:PB1,PG13
  • QSPI2_CS:PB8,PG8
从管脚分配来看,由于PA和PB都影射了两个QSPI的管脚,因此LQFP-48这样的小封装也能使用QSPI接口。两个QSPI接口,一个外扩SPI FLASH,一个外扩PSRAM,从此MCU上存储空间不再是事儿。

网友A:
SPI和QSPI都是用于高速数据通信的同步串行接口,但它们在数据传输速率和硬件支持方面有所不同。

网友B:
QSPI是一种四线式串行外设接口,它比传统的SPI接口更快,并且支持更大的存储容量。QSPI接口通常用于与高速、大容量存储器进行通信,如Flash存储器、SRAM等。基于雅特力提供的BSP(板级支持包),开发者可以利用QSPI接口进行命令端口的配置及操作,也可以进行XIP(eXecute In Place)端口的配置及操作。XIP端口允许微控制器直接从外部ROM或RAM执行代码,这在一些需要大量非易失性存储空间的应用中非常有用。

网友C:
QSPI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SPI接口的扩展,比SPI应用更加广泛。在SPI协议的基础上,Motorola公司对其功能进行了增强,增加了队列传输机制,推出了队列串行外围接口协议(即QSPI协议)。QSPI是一种专用的通信接口,连接单、双或四(条数据线)SPI FLASH存储器。AT32也支持QSPI功能,可以实现与外部QSPI设备的高速通信。

网友D:
AT32F435系列支持双QSPI接口,进一步增强了对外部存储器的扩展能力。

网友E:
能够将外部SPI Flash或PSRAM直接映射到MCU的地址空间中,实现如同内部RAM一样的访问速度。

网友F:
SPIM是一种标准的SPI接口,而QSPI是一种高速、全双工的接口,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G:
QSPI接口通常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如闪存和RAM存储器。四线接口允许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高效的传输,尤其是在同时进行读写操作时。

网友C:
在AT32 MCU中,SPIM接口是一种专门针对外部SPI Flash**体进行优化的接口。它允许MCU通过SPI协议访问外部SPI Flash存储器,以实现大容量数据存储或执行代码。AT32F435系列的SPIM功能得到增强,能够支持更灵活的地址映射,解决了之前不支持PSRAM的问题。

网友H:
QSPI则是SPI接口的增强版本,除了传统的单线双向数据传输之外,还支持四线制的全双工通信,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速率。AT32 MCU中的QSPI支持更高的吞吐量和更复杂的功能,如地址映射和高速访问外部SPI Flash和PSRAM。

网友I:
AT32的SPIM功能特别适合需要通过SPI接口快速访问外部存储器的应用,而QSPI则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的数据通信方式,适用于数据量较大的传输需求。

网友F:
SPIM和QSPI都是AT32提供的串行外设接口,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J:
SPI接口通常包括以下几个引脚:
SCLK(串行时钟):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MOSI(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MISO(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SS(从设备选择):用于选择特定的从设备。

网友K:
QSPI是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一种变体,它在标准的SPI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数据线,使得总共有四条双向数据线。这种修改允许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传输更多的数据,从而提升了数据传输的速度。QSPI通常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交换的场景,如内存扩展等应用。

网友I:
SPIM是一种全双工、同步、串行通信接口,用于与外部SPI从设备进行通信。SPIM支持主模式(Master Mode)和从模式(Slave Mode)。在主模式下,AT32作为主设备,通过SCK(串行时钟)、MOSI(主输出从输入)和MISO(主输入从输出)引脚与从设备进行通信。SPIM还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如模式0(CPOL=0,CPHA=0)、模式1(CPOL=0,CPHA=1)、模式2(CPOL=1,CPHA=0)和模式3(CPOL=1,CPHA=1)。

网友L:
具体到AT32系列的MCU,它们可能具有SPI和QSPI接口,但具体的功能和特性可能因型号而异。在选择和使用AT32系列的MCU时,你应该参考特定型号的数据手册,以了解其SPI和QSPI接口的详细信息,包括支持的特性(如支持的数据位宽、时钟速率、模式选择等),以及如何配置和使用这些接口。

网友M:
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SPIM或QSPI设备,并确保其与AT32的兼容性。

网友N:
AT32的BSP中,有两个例程operate_spim和run_in_spim演示了如何使用SPIM。用户程序可以通过简单的初始化和解锁步骤来访问SPIM存储区,并执行读、编程及擦除操作。

网友C:
支持将外部SPI FLASH直接映射到AT32的地址空间。这意味着对SPIM映射的地址进行操作就如同访问内部存储器一样快速便捷。部分型号如AT32F403/403A/413/407等提供此功能,支持最大16MB的地址空间,起始地址为0x08400000,并且占据bank3。该接口专用于SPI FLASH,不支持PSRAM。使用的管脚不是特定的SPI接口,而是专有的管脚,包括NSS、SCK以及IO0至IO3等。值得注意的是,SPIM接口只支持32位操作。

网友O:
QSPI(Quad SPI)是一种高速的SPI接口,相比于传统的4线制SPI(2根单向数据线),QSPI有6根线,其中4根为数据线。理论上,QSPI的传输速度是传统4线制SPI的4倍,但实际上可能达不到这个速度,因为需要去除命令字节。QSPI不仅可以用于高速数据传输,还可以扩展MCU的FLASH用于运行程序。

网友P:
SPI是一种常见的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微控制器与各种外设(如传感器、存储器、显示器等)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Q:
SPIM主要用于简单的SPI Flash访问,而QSPI则常用于高速、大容量数据传输需求,例如快速读写SPI Flash存储器或连接高性能的PSRAM芯片。

网友R: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小引脚封装也难用了。

网友S:
SPIM是一种串行外围设备接口,用于与外部SPI闪存进行通信。AT32的SPIM功能可以将外部SPI闪存映射到MCU的地址空间中,从而简化对SPI闪存的访问速度和便捷性。部分AT32型号(如AT32F403/403A/413/407等)支持SPIM功能,最大支持16MB地址空间,起始地址为0x08400000,占据bank3。

网友T:
SPIM是一种将外部SPI FLASH映射到MCU地址空间的技术,它允许微控制器像访问内部内存一样访问外部SPI FLASH。SPIM支持最大16MB的地址空间,起始地址为0x08400000,占据了bank3。这种功能的主要优点是简化了对外部SPI FLASH的访问,提高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和便捷性。

网友U:
SPIM这个词取得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K:
QSPI是一种高速、全双工、同步、串行通信接口,用于与外部QSPI从设备进行通信。QSPI支持四线(Quad)通信模式,即在每个时钟周期内可以传输4位数据。QSPI接口包括SCK(串行时钟)、IO0(数据输入输出0)、IO1(数据输入输出1)、IO2(数据输入输出2)和IO3(数据输入输出3)引脚。QSPI还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如单线(Single)、双线(Dual)和四线(Quad)模式。

网友V(2024-05-08):
Spim 这个词有点难理解

网友W:
这样设计SPIM的意义何在

网友X(2024-07-04):
Spim 和 qspi 都是 at32提供的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的串行外围接口。

网友Y:
At32f435系列支持双 qspi 接口,进一步提高了扩展外部内存的能力。

网友Z:
Spim 是一个标准的 spi 界面,而 qspi 是一个高速、全双工的界面,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AA:
这是非常方便,小脚包也很难使用。

网友AB:
AT32的SPIM和QSPI功能用于高速串行通信和数据传输。SPIM支持多模式SPI通信,QSPI则提供四线全双工通信能力,确保高效数据传输和高可靠性。

网友AC: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检查波特率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不准确。标准c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包括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以满足各种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的编程需求,存储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堆栈。过度依赖直接寻址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所以在优化时需要平衡性能和代码质量。你知道v4,27,2,hall的closeloopanglepll实现原理吗在配置和使用dma时,要特别注意dma通道的优先级设置,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冲突和优先级问题。电机转矩是描述电机输出功率和性能的重要参数,其产生原理与电机的类型和工作原理密切相关。使用哈希表时,需要评估其性能,包括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在头文件中,保持代码风格一致,遵循项目或团队的编码规范,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校正和标定,提高测量精度。是非感官的还是感官的?可以做电机,电机固件是开源的,固件库是任意的吧?根据实际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spim或qspi器件,并确保其与at32兼容。

网友AD:
at32f435系列支持dual、qspi和interface,进一步提高了扩展外部存储器的能力。

网友W(2024-08-08):
SPIM表示支持存储接口为SPI的存储芯片

网友AE(2024-09-10):
这样很方便,小脚包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