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柔性PCB有哪些类型?

楼主(2024-02-26):
1、单面柔性

作为最简单的类型,单面柔性电路在介电层(聚酰亚胺或聚合物薄膜)的一侧具有单个导电层。

2、双面柔性

双面柔性 PCB 在介电材料的每一侧都有一个导电铜层。金属化通孔连接两个铜边。

3、多层弹性

这种类型包含由介电层分隔和封装的多个铜层。通孔,连接每个金属层。

4、刚柔结合电路

如前所述,刚柔结合 PCB 是结合了刚性和柔性电路板的多层电路,形成了具有高电路密度的混合设计。

5、HDI柔性PCB

高密度互连 (HDI) 电路是具有多个电子元件的高效且可靠的电路板。由于采用薄的非导电基板材料,它们以更小的封装尺寸提供更好的电气性能。

楼主:
6、雕刻的柔性电路

雕刻的柔性电路具有在整个电路设计中厚度不同的电路迹线。因此,它们在某些区域可能具有不同的铜厚度。

楼主:
7、聚合物厚膜柔性PCB

聚合物厚膜是一种使用模板通过丝网印刷制造可靠 FPCB 的简单且经济实惠的方法。您可以在低压应用中找到此类 PCB,因为它们的功能不足以处理高压。

楼主:
8、双通道/背板柔性 PCB

这是一种特殊的单面 PCB,其导电轨道可从电路板的任一侧访问。

有两件事使这成为可能。首先,金属层在其上施加了预先打孔的介电薄膜。其次,导体层蚀刻在柔性薄膜(电介质)上的接入点(开口)下方进行。

灵活的 PCB 设计:典型原理图和叠层

柔性 PCB 由多层组成,但数量因类型而异。这些结构图和叠层可以帮助您在设计过程中构建一个。

楼主:
9、单层柔性 PCB

单层 FPCB 有一个简单的叠层,包括一个柔性基层(通常是聚酰亚胺),然后是粘合剂层,然后是铜。由粘合剂和聚酰亚胺组成的保护层(覆盖层)覆盖金属。然而,导电部分不能暴露在外。

楼主:
10、双通道/背板 FPCB

就像单层电路一样,这个电路有五层,但有一个区别。底座上的聚酰胺外层有一个激光开口,可以访问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