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PIC单片机时应该尽量不去调用标准库函数

楼主(2024-02-26):
使用PIC单片机C语言编程时,虽然也可调用标准库函数的scanf()/printf()等库函数。但是标准库的代码实现比较繁杂,因此在调用这些库函数时需要额外谨慎,可能会造成程序运行时间大幅度增加甚至死机。

网友A:
标准库里的这些函数只是在头文件的的定义。如果自己的源文件没写这些函数的定义话,编译器是不会编译这些函数的

网友B:
标准库函数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C:
标准的库函数稳定,为什么不去调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