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为什么要用特殊的数据寄存器bank?

楼主(2024-02-26):
为什么要进行Bank0和Bank1的分区啊?这样会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相当于分页, 8位单片机更好寻址

网友B:
分页或者分块的标识吧

网友C:
分块的标识符

网友D:
BANK分页是芯片的指令长度决定的。对于14位的指令集,高七位区分指令,低七位区分数据。因为数据限制在低7位,所以分页来管理,每一页128个字节,对应着低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