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一段式、两段式、三段式状态机

楼主(2024-02-26):
一段式:将整个状态机写在一个always块中,将状态转移判断的组合逻辑和状态寄存器转移的时序逻辑混写在一起,既描述状态转移,又描述转移状态的输入和输出。
两段式:其中一个always模块采用同步时序描述状态转移,另一个模块采用组合逻辑判断状态转移条件,描述状态转移规律。
三段式:一个always块采用同步时序描述状态转移,第二个采用组合逻辑判断状态转移条件,描述状态转移规律,第三个使用同步时序电路描述次态的输出。

网友A:
状态机可以移植到单片机上使用吗?

网友B:
FPGA使用状态机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2025-09-26):
一段式:状态判断、状态转移、输出动作全在一个 always 块,结构简单但逻辑混杂,维护难,适合简单场景;
两段式:用两个 always 块,一个管状态转移(时序逻辑),一个管输出(组合 / 时序逻辑),逻辑分离,比一段式清晰,输出易有毛刺;
三段式:三个 always 块,分别处理当前状态寄存、次态计算、输出生成,输出为纯时序逻辑,无毛刺,稳定性高,适合复杂、高要求场景。

网友D:
一段式: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混在一起,在一个 always 块中完成状态转移、次态计算和输出,结构简单但复杂时难维护。两段式:一个 always 块(时序)寄存现态,另一个(组合)算次态和输出,输出易有毛刺。三段式:两个时序块(寄存现态、输出)加一个组合块算次态,输出稳定,适合复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