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ase/casez/casex的区别

楼主(2024-02-26):
case语句的表达式的值有4中情况:0、1、z、x。4种是不同的,故表达式要严格的相等才可以操作分支语句。casez语句中的表达式情况有三种:0、1、x。不用关心z,z可以和任何数值相等,即z =0.z= 1,z=x;
casex语句的表达式情况有二种:0、1.不用关心x和z。即x=z=0,x=z=1

网友A:
case和casez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B:
一直没有学好casez/casex之间的区别。

网友C(2025-11-18):
Verilog 中 case、casez、casex 均用于多分支判断,区别在对不确定值的处理:case 严格匹配,x/z 不匹配任何值;casez 忽略表达式或分支中的 z(高阻),视为 “无关”;casex 忽略 x(未知)和 z,均作 “无关”。casez 适合部分位无关场景,casex 更宽松,需谨慎使用以防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