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解决使用ADC时候IO有杂波

楼主(2024-02-26):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在使用APM32F003微控制器进行ADC连续扫描功能时,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IO口状态异常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引脚上。在本文中,将探讨这些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来优化系统性能。
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经常需要使用ADC(模数转换器)来采集模拟信号,并根据这些信号来做出相应的控制和决策。而连续扫描模式是一种常见的ADC工作模式,它可以对一组模拟通道进行连续转换,从而实现对多个信号的高效采集。
然而,在使用APM32F003 MCU进行ADC连续扫描时,我们可能会观察到某些IO口状态异常的情况,特别是在PC4引脚上。这种异常表现为波形杂波的出现,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fec72a333bec572ff026a4152e3d4fe
查看用户手册,连续扫描模式, 该模式用来对一组模拟通道进行连续转换,模拟通道组从AIN0到AINn, "n”通过配置ADC_CSTS寄存器的 CHSEL位来选择。
50aa7b6d934f3815e5321822c951fbc5
经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在连续扫描模式下,MCU内部是从AIN0开始扫描到最后一个使用的AIN6通道。由于PC4引脚对应的模拟通道AIN2位于AIN6之前,因此PC4的状态会受到ADC连续扫描的影响,从而导致IO口状态异常。
例如我们用的是AIN3- AIN6,   但是MCU内部是从AIN0开始扫描到最后使用的一个AIN6的, PC4是AIN2, 在AIN6前面,所以会受影响,  PC3是AIN7在AIN6后面, 所以不受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两种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1:更换引脚:

通过将ADC使用的引脚改成前三个通道AIN0、AIN1、AIN2,即PC4、PC5、PC6,将原本的PC4引脚替换为其他引脚。这样可以避免PC4受到ADC连续扫描的影响,从而解决IO口状态异常的问题。
2:使用单次触发方式: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改变ADC的工作方式,采用单次触发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我们可以采集完一个通道的值后,立即重新初始化另外一个通道,依次循环。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连续扫描模式带来的IO口状态异常问题,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1fc2f33e78c49cb9c8f9006f8681e33
ba3d8f622856d29c15e98a22c886e109
c787073afcc993196a6f8f0f2a3670dc
综上所述,针对APM32F003 MCU中ADC连续扫描功能对IO口状态的影响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更换引脚和使用单次触发方式。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地优化系统性能,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A:
我这边是极海半导体代理商,技术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15821666760